关于双按键控制电路

楼主(2025-12-18):
      这两张示意图都是双按键控制原理图: 前图看上去控制过程相对比较复杂后者简单明了, 但前者工作时,有个时间要求:就是两个按键,必须在同一时间范围内按下(约4至5秒内,时间可设定)否则是不能够工作的,这样相对解除了单个按键锁死的情况下工作,后者是两个单断开关,无论前后任意一个开关人为的锁死,另外一个开关也能正常的工作,这样就失去了双开关的真实意义。     以前遇到过这样一个事例,为了设备操作人员更安全,需在设备上增加一个双按键控制。当时就是按照后者去设计的,在使用过程中,有些操作人员不去考虑自己人身安全,只顾及到生产效率。特意将其中一只开关压死,不让其回弹,这样就减少了双手操作的规章要求,减少了操作时间。(实际上:是设备增加控制器的设计缺陷,操作人员可违规操作)发现此问题后,将设备的双按键控制器重新设计改良,杜绝了操作员的违规操作,避免了后患发生,
      这两张示意图都是双按键控制原理图: 前图看上去控制过程相对比较复杂后者简单明了, 但前者工作时,有个时间要求:就是两个按键,必须在同一时间范围内按下(约4至5秒内,时间可设定)否则是不能够工作的,这样相对解除了单个按键锁死的情况下工作,后者是两个单断开关,无论前后任意一个开关人为的锁死,另外一个开关也能正常的工作,这样就失去了双开关的真实意义。
     以前遇到过这样一个事例,为了设备操作人员更安全,需在设备上增加一个双按键控制。当时就是按照后者去设计的,在使用过程中,有些操作人员不去考虑自己人身安全,只顾及到生产效率。特意将其中一只开关压死,不让其回弹,这样就减少了双手操作的规章要求,减少了操作时间。(实际上:是设备增加控制器的设计缺陷,操作人员可违规操作)发现此问题后,将设备的双按键控制器重新设计改良,杜绝了操作员的违规操作,避免了后患发生,

网友A:
同一时间范围内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时间范围内按下?

同一时间范围内按下——就是描述:两个键按下的时间上有一个时间要求:大约是4到5秒时间,如果超出这个时间范围,后端就没反应(不工作)。

网友B:
可以由外部加个单片机,把这丙个按键先由单片机检测,在动作规范时,通过IO口来控制原来的机器的开关输入,如果非法就让蜂鸣器报警,同时不输出。

网友C:
看你描述,就是个串联思路,

网友D:
这两张示意图都都看不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两张示意图都都看不见

我也看不见,看来我们俩的浏览器有问题,我是猎豹浏览器,你呢?

网友F:
这是冲压机器常用的安全措施。用单片机编程很容易解决。至少两开关任意一个导通超时均无效,必须复位为两开关皆断开。只有两开关同时导通(合理时差)才能有效操作。

网友G:
这是为了防操作工偷懒把两个开关同时按下的逻辑改成一个,比如用胶带黏住一个开关。用单片机实现吧,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