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型桌面贴片机有精度高的吗?

楼主(2025-12-18):
现在用的是常衡CH36,精度下降的厉害,0805都不行,大约差半个器件,每次贴完都要手工一个个移正,让人崩溃。

请问大家谁知道有没有贴片精度高一些的?推荐一下,至少0805能贴准,不要再手工去校正。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但是这种东西应该是可以校准的吧。

网友B:
垃圾,扔了吧
当年花了5W买的同志科技的,根本不能用,用了几个月换了二手雅马哈的。
吃灰10年,然后卖了4000块。
也不知道这个公司还在不在,做那么垃圾的东西用来忽悠人,那个年代5W也不是小数了。

网友C:
偏的是不是同一个方向?

网友D:
直接嘉立创包工包料 样板贴片不好吗?

网友E:
那些都是辣鸡,买猫板DIY的,或者买二手品牌的,都是2w左右,比那些辣鸡强N倍,那些辣鸡都还卖1,2w了

楼主:
谢谢回复,校准没有,误差太大,左边和右边误差都不一样,我们的板子比较长,有30厘米

网友F:
0805都不行,大约差半个器件? 不会是你基准定的不合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直接嘉立创包工包料 样板贴片不好吗?

贴片用嘉立,创不便宜的。

网友H:
热胀冷缩原因吧,开空调校准使用会好一点?

网友I:
皮带张紧有问题,(如3D打印机、写字机等轨道运动机械)圆形都能给你画成椭圆形,加润滑油。
震动补偿、视觉编码运动精度校准 (不是所有机器都有这功能)。
严重的可能是皮带磨损或丝杆变形必须更换,这些公差都要求几微米。

网友J:
驱动都是步进电机,没位置反馈吧,得要上伺服电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皮带张紧有问题,(如3D打印机、写字机等轨道运动机械)圆形都能给你画成椭圆形,加润滑油。
震动补偿、视觉 ...

是的,应该换掉线杆皮带等配件,就能解决,这些不要多少钱。
现在低价的雕刻机都是用步进电机驱动,还有用皮带传动,皮带的磨损,阻力增大,都会导致掉步。

网友K:
质量令人担忧。如果您的项目至关重要,您应该购买品牌产品。

楼主:
谢谢大家,步进电机换伺服电机需要换控制程序吧?看来还是无解啊

网友B:
我那个也是同步带的,虽然非常垃圾,只能搞搞阻容,但是0805还是没问题的,调整好以后还是可以的。
记得最大的问题是哪个供料方式,用一个尖尖插到料带孔里往外拉一下,再去取料。在那个尖尖从孔里面抬起的时候,料带回被带动,有很大程度料就飞走了。尤其是塑料基带的料比如4148,比较大容量的电容那种。
这个问题改下程序在抬起时往回走一步应该就好很多,给他家反馈了,没搭理我,哎。
这东西如果卖个1W左右还行,5W,哎,擦亮眼睛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步进电机换伺服电机需要换控制程序吧?看来还是无解啊

你要找到与此步进电机尺寸轴径孔距扭矩等一样的伺服电机,找不到只能定做,控制主板电路都可能要大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要找到与此步进电机尺寸轴径孔距扭矩等一样的伺服电机,找不到只能定做,控制主板电路都可能要大改。

和电机没关系,伺服的好处就是带反馈,停机时手动移动头部不会影响尺寸定位,步进电机停机移动需要在电脑上操作。

网友L:
我几年前买的正邦的皮带机,带视觉校准的,帖的板子比较小10厘米左右,感觉帖0805与0603还行感觉还行,导入文件后帖一次根据偏移情况再微调一下,以前一边料盘的,只有二十几个料位,少了一点,现在看有机器两边有双料位的,估计可以放四五十个不同的料盘,这个机器的好处是可以放托盘料,还可以配振动供料器帖管装料。要买带视觉校准的。

网友L:
上面朋友说二手的雅马哈或其他的太大的,要有地方放倒是可以,还有每个料要配飞达,如果在家里估计没地方。正邦的这个都比较大,要两个人抬

网友L:
以前看到灯新的那个比较小,买回正邦的这个拆开一看,比登新的大四五倍。这个不带伺服,每次贴完会移动到左下角机械复位归零一次。

网友L:
要买带视觉的,每次根据电路板上选的MARK 点定位校准

网友M:
五年前买过正邦的,校准好后贴0603没问题,再小的料就没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