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这是什么?

楼主:
如何测试好坏?谢谢了。

网友A(2025-12-19):
UHP(超高压汞灯)投影机专用灯泡,是投影设备的核心光源部件。功率250W,电压1.35V。

网友B:
投影机灯泡

网友C:
这玩意电流那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HP(超高压汞灯)投影机专用灯泡,是投影设备的核心光源部件。功率250W,电压1.35V。

1.35V250W?咋点亮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UHP(超高压汞灯)投影机专用灯泡,是投影设备的核心光源部件。功率250W,电压1.35V。

UHP 250W 1.35 投影仪灯泡的工作电压通常约为 60 伏。
UHP(超高压)灯是投影仪中使用的一种特定类型的汞弧放电灯。与标准家用灯泡(120V 或 230V)或低压卤素灯(12V 或 24V)不同,这些专用灯的工作电压较低,但内部压力非常高,由投影机的内部镇流器系统调节。
而“1.35”通常涉及弧隙距离或反射器规格,而不是工作电压。

网友E:
对普通用户来说,测试 UHP(超高压)投影仪灯泡的功能具有挑战性,而且存在潜在危险,因为这些灯泡通过特定的镇流器系统使用高电压和高电流工作。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是目视检查并在兼容的工作投影仪中进行测试。

为什么万用表不适用于 UHP 灯
与简单的白炽灯泡(具有可以测试连续性/电阻的灯丝)不同,UHP 灯在未点亮时的电弧管中含有高压汞蒸气,没有导电材料。用于测量电阻(欧姆)或连续性的万用表无法在未点亮的 UHP 灯上提供准确的读数,并且不是一种有效的测试方法。

目视检查
目视检查通常是诊断 UHP 灯状况的最有效和最安全的方法。
检查弧光管(内部玻璃球):应清晰、干净。如果您看到球体内部有任何灰色、白色或黑色变色,或者球体形状不规则或膨胀,则灯泡可能有故障。
检查外壳和接线:寻找磨损迹象,例如:
- 电线破裂或硬化。
- 电源连接器引脚腐蚀或变色。
- 外壳上灰尘过多或镜头损坏。

对于非专家来说,最安全的方法是将灯与已知良好的投影仪一起使用,反之亦然(在适当的外壳/固定装置中使用已知良好的灯测试驱动器)以隔离故障组件。

网友F:
投影机用的高流明灯泡

网友G:
专用灯泡。
包装齐全的直接上闲鱼,成色呵呵的当摆件或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