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4位时钟数码管中的秒点点亮问题

楼主:
这个管子有4个位引脚和8个段引脚。没搞明白的的冒号秒点和下面没有亮的那个单独的点是如何区别点亮的?请朋友们解惑。

网友A(2025-12-20):
这种类型数码管模具是兼顾时钟用途设计的,不是专为时钟设计的。常见中间的小数点空置,其对应笔段用于秒点。

网友B:
你的点要有才有可能点亮。象这样的4位数码管,要么有秒点,要么有小数点,两者兼有的很少见,几乎没有。。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小数点 有的话 冒号 另外有引脚

网友D:
你确定数码管下面的4个小数点都会亮?有些笔画看起来有,实际上却没有装LED,只有4位8段的绝对不可能4个点和冒号都会亮,作为时钟用的点基本上不需要亮,甚至于小时的十位f段都不会亮。

网友E:
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F:
4位为啥不用1650?

网友G:
在分钟的时候点亮小数点,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F:
应该是哪一位的小数点不亮,取而代之的就是两个秒点,大概率是第一位的小数点吧

网友F:
你看原理图是在第二位上,看他的全显示照片,是第一位的小数点不亮的。某个宝上的截图

网友H:
有秒点的数码管多为定制的,有些点可能是样子货。
比如秒点,有些是两点并联有些是两点分别控制,厂家不出图可以试出来。

网友I:
大多数不能单独电量,时钟数码管基本上都是只有冒号能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型数码管模具是兼顾时钟用途设计的,不是专为时钟设计的。常见中间的小数点空置,其对应笔段用于秒点 ...

那这个图就明白了。冒号下面的小数点根本没有接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看原理图是在第二位上,看他的全显示照片,是第一位的小数点不亮的。某个宝上的截图

你这个原理图和实物是不匹配的,是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数码管下面的4个小数点都会亮?有些笔画看起来有,实际上却没有装LED,只有4位8段的绝对不可能4个点 ...

你这有道理,我以为是都可以分别点亮,感觉引脚数不对。看来这种管子本身就有很多种接线法。得测试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秒点的数码管多为定制的,有些点可能是样子货。
比如秒点,有些是两点并联有些是两点分别控制,厂家不出 ...

谢谢指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这有道理,我以为是都可以分别点亮,感觉引脚数不对。看来这种管子本身就有很多种接线法。得测试了。

有可以全点亮的管子,如果是12个引脚,点能全点亮的管子,大多,是按照 7段5位来设计的,即其中 7段4位是数字,另外的 7段1位 一共可以控制 7个点,不过,通常还会这样设计的管子,还会有第三个数字右上角的点,用来配合第四位显示℃这个符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原理图和实物是不匹配的,是不?

我也不懂啊,看他图纸和实物应该是不对,这个没所谓,反正是动态的,要显示哪个就在代码里面改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有可以全点亮的管子,如果是12个引脚,点能全点亮的管子,大多,是按照 7段5位来设计的,即其中 7段4位是 ...

确实看到有,冒号点有单独的两个引脚去控制的,也就是有14条引脚的。我觉得那个封装太灵活了,估计各种功能都可以封装出来。

网友L:
每个模块都不一样,只能查你用的那种,没有通用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