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开关电源电路问题

楼主:
请高手给与指导,看一下这个电路哪里不对,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2025-12-20):
应该是启动电路达不到要求,启动时不能对3842的VCC供电,找经典电路对照一下就知道了,图中Q1Q2导通的条件是否符合

网友B:
能工作,Q2要不要问题不大

网友C:
Q2的2、3脚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