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CH341A板子能给89C2051单片机编程吗?

楼主:
这是多年前给机顶盒刷固件的一块板子,请问老师它能给89C2051单片机编程吗?

网友A(2025-12-21):
应该不能直接编程,89C2051是20个引脚,卡座放不进去,单独接4根线到单片机的RX TX VCC GND是可以编程的

网友B:
89C2051能支持串口编程吗?
话说我好像还有一些28脚的还是20脚的吃灰很多年了
能卖钱不?

网友C:
2051必须编程器写入。

网友D:
这个只能编程24、25的芯片,变化123脚编程89S51/89S52单片机

网友E:
接线可以TTL刷,目测2.54杜邦线可用。

网友F:
2051旧芯片要高压才能编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直接编程,89C2051是20个引脚,卡座放不进去,单独接4根线到单片机的RX TX VCC GND是可以编程的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89C2051能支持串口编程吗?
话说我好像还有一些28脚的还是20脚的吃灰很多年了
能卖钱不?

谢谢,人笨又不下功夫,还未入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2051必须编程器写入。

谢谢,说得有道理。要用编程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编程24、25的芯片,变化123脚编程89S51/89S52单片机

谢谢,明白了,总之是不能将程序写入2051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接线可以TTL刷,目测2.54杜邦线可用。

谢谢,不懂TTL是怎么回事,但用杜邦线正确连接电源正负极,就算写入失败,但应该不会烧了205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051旧芯片要高压才能编程吧!

谢谢,89C2051烧写电压5V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直接编程,89C2051是20个引脚,卡座放不进去,单独接4根线到单片机的RX TX VCC GND是可以编程的

谢谢,近日头疼没进51单片机论坛。稍后我试试。

网友H:
想学单片机,直接入开发板,可以去闲鱼搜索普中的开发板(程序和资料网上很容易找到),30左右应该就可以拿下,很多都是大学生学完不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想学单片机,直接开发板,可以去闲鱼搜索普中的开发板(程序和资料网上很容易找到) ...

谢谢!有道理,甭管新旧不是坏的就行,用来学习和实验能放开手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