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温度计的热敏电阻特性?

楼主:
常温下电阻值?电阻值-温度变化曲线有什么要求吗?一定温度范围内尽量有好的线性度?

网友A(2025-12-22):
热敏电阻不是线性的,想提高线性,只能并联一个大电阻修正试试,就像修正了,线性区间也很小,不如用查表法

网友A:
想准确要么用Steinhart-Hart 方程,小范围可以用B 值公式,再想提高就需要用校正拟合曲线,你想省劲就用单独用方程或公式,要么就是提前把相应温度对应阻值计算出来,做成数据表,需要的时候查表,然后数据表最小值之间线性平均。

网友B:
热敏电阻特性可查出厂说明书;
热敏电阻没可能有好的线性度;
常温下电阻值可查说明或实测;
电阻值温度变化曲线要求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不是线性的,想提高线性,只能并联一个大电阻修正试试,就像修正了,线性区间也很小,不如用查表法

多谢关注!这个点温计表盘刻度特点中间稀疏两端密集,是不是根据某一特定热敏电阻的温度/阻值特性专门绘制的?或者说某种热敏电阻某一温度段温度值和电流表指针具有特定的对应关系,难以计算,只能实际测量标定?

网友D:
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一般取决于B值,如果你能确切的知道B值,那么理论上,根据公式: R_T = R_T0 * exp(B*(1/T - 1/T0)) 是可以把阻值和温度互相换算,并且在-100~150摄氏度之间,其结果是可靠的。
所以,建议你,你测量出两个以上温度点的阻值,然后,根据公式,逆算出B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一般取决于B值,如果你能确切的知道B值,那么理论上,根据公式: R_T = R_T0 * exp(B*(1 ...

热敏电阻和温度表置同一环境中0°C阻值26.6KΩ,50°C阻值3.92KΩ。两点阻值确定后中间刻度如何标定?利用原表盘刻度发现0°和50°两点修正值为0.0,0°起修正值快速增大到中间部分最大到+3.5°。后到50°修正值又减小到0.0。修正值曲线为“馒头型“(中间大两端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这个点温计表盘刻度特点中间稀疏两端密集,是不是根据某一特定热敏电阻的温度/阻值特性专门绘 ...

网友C: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7151型半导体温度计”,搜不到呀?用百度搜索可以收到您提供的7151型点温计。除表盘不同不同其他相同,但无更详细内容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一般取决于B值,如果你能确切的知道B值,那么理论上,根据公式: R_T = R_T0 * exp(B*(1 ...

垃圾佬收的电子垃圾制造年代还没有NTC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八成是Pt100/Cu50这样的金属热电阻或者J/K型热电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7151型半导体温度计”,搜不到呀?用百度搜索可以收到您提供的7151型点温计。除表盘不 ...

这个是二手货收藏网站,需要注册登录。文字资料的卖家通常故意模糊化,以防白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7151型半导体温度计”,搜不到呀?用百度搜索可以收到您提供的7151型点温计。除表盘不 ...

网友G:
NTC热敏电阻,太常用了,你拆开家里的空调,可见一枚。

网友C:
太感谢了!终于明确电源是1.5V的了!
但电池仓可是为积层电池设计的?,基本原理就是电桥,0°时电桥平衡,50度指针满偏。有点遗憾的是您提供的图片基本无法阅读,太模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NTC热敏电阻,太常用了,你拆开家里的空调,可见一枚。

热敏电阻虽然不贵但人家是批量销售!多了也浪费

网友H:
无需线性,查手册找到对应参数即可。
如需更加精准,做一个校准即可达成(需要用一个更精准的温度计进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