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智能门快速控制器过流保护不能复位

楼主:
三旗智能门快速控制器通病,过流保护不能复位,甚至把驱动板拆掉,上电还是过流保护,什么原因,是不是系统设计有bug,

网友A(2025-12-22):
把驱动板拆掉,上电还是过流保护,楼主觉得会是什么原因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板拆掉,上电还是过流保护,楼主觉得会是什么原因呢 ?

系统BUG,感觉给硬件没啥关系,这个是这个智能快速门控制系统的通病,使用一年左右,基本都出现过流保护 代码0-6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系统BUG,感觉给硬件没啥关系,这个是这个智能快速门控制系统的通病,使用一年左右,基本都出现过流保护  ...

结帖,提示过流故障,实际不是过流,厂家给的提示信息错误

网友C:
应该是有一个消除故障的操作流程吧

网友D:
先弄清是不是真的过流了,哪里过流,排除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