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如何在OLED上显示希腊字母?

楼主(2025-12-22):
一个Arduino Nano驱动一个I2C OLED,OLED128*64,请教前辈如何在OLED上显示希腊字母?谢谢!

网友A:
看看是如何显示中文的,照搬就是

网友B:
须要有相应的字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如何显示中文的,照搬就是

谢谢!我是希望像显示英文字母那样直接显示,而不是通过字模提取方式提取编码。不知道在哪一个字符集里可以直接调用?有一个ASCII扩展表里好像包含希腊字母,能否请前辈指导一下,怎么在编程时加载到ASCII扩展表,需要注意的是Arduino Nano的内存限制。谢谢!

网友C:
英文字母也是字模来的吧。估计你说的是不要绘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