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结构体的指针请教

楼主(2025-12-23):
typedef struct Uartx_Define{
        u8        id;
        u16        Tx_Read;
        u16        Tx_Write;
        u8        Tx_Busy;
        u16        Rx_Read;
        u16        Rx_Write;
        u8        Rx_Busy;
        u8        Rx_Flag;
        u8  Rx_Buffer[Uart2_Rx_Lenth];
  u8  Tx_Buffer[Uart2_Tx_Lenth];
} *P_S_UART;

void Uart2_Init(u32 baud_rate){
        u16 i;

        Uart2.id = 2;
        Uart2.Tx_Read = 0;
        Uart2.Tx_Write = 0;
        Uart2.Tx_Busy = 0;
        Uart2.Rx_Read = 0;
        Uart2.Rx_Write = 0;
        Uart2.Rx_Busy = 0;
        Uart2.Rx_Flag = Uart_Rev_Pre;

        for(i = 0; i < Uart2_Tx_Lenth; i++) Uart2.Tx_Buffer[ i] = 0;[ i]
        for(i = 0; i < Uart2_Rx_Lenth; i++) Uart2.Rx_Buffer[ i] = 0;[ i]
  i=1024-FOSC/64/baud_rate;
        MUX_SEL |= 0x40;
        P0MDOUT &= 0xCF;
        P0MDOUT |= 0x10;
        ADCON = 0x80;
        SCON0 = 0x50;
        SREL0H = (u8)(i>>8);                /
        SREL0L = (u8)i;    // S_2/115200=224=0X03E4 1024-206438400/(64*115200)=0X03E4
        ES0 = 1;
        EA=1;

}

代码复制例程。

请问 *P_S_UART; 怎么定义,怎么操作Uart2里成员?

网友A:
/* struct Uartx_Define Uart2;// 定义Uartx_Define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Uart2 */
P_S_UART P_Uart2;//定义P_S_UART类型的结构体指针
P_Uart2 = & Uart2;//P_Uart2指向Uart2结构体变量
P_Uart2->id = 19;//以指针方式访问Uart2结构体中的 id 成员
Uart2.id = 19;//以结构体变量方式访问Uart2结构体中的 id 成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 struct Uartx_Define Uart2;// 定义Uartx_Define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Uart2 */
P_S_UART P_Uart2;//定义P_ ...

网友B:
变量用点,指针用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