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单接stm32芯片连的上,连芯片加板子就老是断呢?

楼主(2025-12-23):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检查电路和周边

网友B:
感觉可以判断下板子其他外设连接问题

网友C:
连接埠的脚位跟stlink一样吗?reset正不正常?板子电压?

网友D:
板子电压

网友E:
目标板电压不正常

网友F:
供电功率不足!

网友G:
是不是线太长,通讯不畅。

网友H:
有可能连错引脚 要共地 分开供电 检查线序核对引脚图查看复位引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