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epSeck,超级容易的生成51单片做的充、放电数控电源的上位机

楼主:
--------------------------------------------------
一、一段文字就可以在Deepseck上生成HTML应用程序

二、只要把HTML应用程序,通过web调用串口API就能使用串口去与单片机了通讯和管控了。

三、成功出应用注:
1、先做一个成功的串口基础应用的HTML
(1)向Deepseck输入一段文字:
Web串口调试面板
我将设计一个专业的串口调试工具,基于Web Serial API实现,提供完整的串口调试功能。
帮做一个串口控制面板
(2)确认串口能用后,再加向Deepseck加后面的设计内容

2、参考输入文字的案例:
(1)向Deepseck输入一段文字:(109是我自己设计的编的成功的编号)

--------------------------------------------------

109-帮设计一个充放电应用界面

Web串口调试面板
我将设计一个专业的串口调试工具,基于Web Serial API实现,提供完整的串口调试功能。
帮做一个串口控制面板
使用Web Serial API与计算机串口进行通信
1、设计一个串口连接选择按钮,用navigator.serial.requestPort()实现web调用电脑中的串口;
2、设计一个发送和接收文件框,可以接收文字或16进制的数据;
3、做一个按钮,按一次向串口发送16进制“0B 0C 0F”

一、界面要求
1、软件编号为DeepSV047-16;
2、按钮用3D图标风格;
3、紫绿色背景;
4、布局
(1)左边充放电控制按钮
(2)左边显示数字表
(3)右边曲线图
二、功能要求
1、有充电,放电,暂停,停止按钮。
2、有调整电压,电流,功率,容量等4个滑动按钮和4个圆形旋钮的两种调整方式;图形旋钮和滑动按钮分开上下显示;
3、有电流、电压、功率、容量、内阻、启动时间的数字显示表,分两行显示;数字可自动按位数缩放字体大小。

4、曲线显示图中,x坐标为时间轴。
(1)设计滑动组件,改变曲线显示图的缩放坐标实现x坐标最大值的放大和缩小功能;
(2)当采集的时间大于x坐标最大值时,x坐标最大值自动增加10;

5、用5条曲线显示电流、电压、功率、容量、内阻等曲线图。1-4的功能放在一个大框区中;

6、曲线图的坐标
(1)模拟显示x坐标为时间;
(2)Y坐标为电流,电压,功率,容量曲线图和数据步显示的电压,电流,功率,容量数据记录表,右侧边有电压,电流,功率,容量多个Y轴的显示;
(3)设计一个输出曲线数据保存为execl表文件的按钮;
(4)设计一个导入数据按钮,把execl文件的数据导入表中,并按表中数据重新在曲线图中显示导入的数据曲线;
(5)设计一个清数按钮来重新清空当前曲线图中的曲线数据全为0;
(6)设计一个滑动按钮来调整曲线图的刷新速度为0.1秒、0.5秒、1秒、2秒、3秒;
(7)几个组件做在一个框中。

7、有充、放电操作记录表。
做成HTML操作界面。

附件:案例

--------------------------------------------------

网友A(2025-12-24):
这么厉害  这个是网页?还是可以单独运行?

网友B:
很不错的帖子,我之前怎么没想到用htm来写串口工具,学到了

网友C:
新增加了一个附件案例。大家可以下载和测试一下。
有些案例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  这个是网页?还是可以单独运行?

这个一个可以单独运行在电脑上的。
只要安装的浏览器版支持这个web-串口-API就 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帖子,我之前怎么没想到用htm来写串口工具,学到了

以前,有知道过Web调用串口,但方法比较难处理。
近期,我才看到Deepseck做很多HTML网页很顺利,

我这两天,试了一下,Deepseck还真的很给力。

但,有时要多试几次,才能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个可以单独运行在电脑上的。
只要安装的浏览器版支持这个web-串口-API就 可以。

哪些浏览器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些浏览器可以?

360浏览器,Edge,都可以用。

网友D:
用DeepSeck生成的大多数还是只能参考

网友:
360浏览器,Edge,都可以用。

用你案例  第一个串口调试程序   插入STC转串口CDC可以找到串口但是选择不了  大侠  你这个案例里串口有什么要求  还是怎么设置才能选择?谢谢!

网友E:
楼主好,你的拼音是不是拼错了?

DeepSeek吧?

怎么你写成了DeepSec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你的拼音是不是拼错了?

DeepSeek吧?

还有写deepsick的

网友F:
你这个生成的全是静态网页,脚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