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左右避障智能小车,但是单片机代码一直有问题

楼主(2025-12-24):
晶振11.0592,有三个超声波避障模块,想将它做成能够智能左右避障的,但是代码一直有问题,不知道是哪错了,
#include <REG52.H>

/*-------------------- 引脚定义 --------------------*/
// 后轮电机
sbit AIN1_L = P0^0;     // 左轮方向1
sbit AIN2_L = P0^1;     // 左轮方向2
sbit PWMA_L = P1^0;     // 左轮 PWM

sbit BIN1_R = P0^2;     // 右轮方向1
sbit BIN2_R = P0^3;     // 右轮方向2
sbit PWMB_R = P1^1;     // 右轮 PWM

// 前轮电机
sbit AIN1_FL = P0^5;    // 前左轮方向1
sbit AIN2_FL = P0^4;    // 前左轮方向2
sbit PWMA_FL = P1^2;    // 前左轮 PWM

sbit BIN1_FR = P0^7;    // 前右轮方向1
sbit BIN2_FR = P0^6;    // 前右轮方向2
sbit PWMB_FR = P1^3;    // 前右轮 PWM

// 超声波传感器引脚
sbit TRIG_M = P2^5;     // 中间超声波Trig
sbit ECHO_M = P2^4;     // 中间超声波Echo

sbit TRIG_L = P2^7;     // 左侧超声波Trig
sbit ECHO_L = P2^6;     // 左侧超声波Echo

sbit TRIG_R = P2^3;     // 右侧超声波Trig
sbit ECHO_R = P2^2;     // 右侧超声波Echo

/*-------------------- 参数定义 --------------------*/
#define SAFE_DISTANCE 30  // 安全距离30cm
#define TURN_TIME 400     // 转向时间400ms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count; i++) {
        for(j = 0; j < 100; j++);
    }
}

/*-------------------- 超声波测距函数 --------------------*/
unsigned int GetDistance_Mid(void) {
    unsigned int time = 0;

    // 发送触发信号
    TRIG_M = 0;
    TRIG_M = 1;
    Delay(1);  // 短暂延时
    TRIG_M = 0;

    // 等待回波信号
    while(!ECHO_M);

    // 测量高电平时间
    while(ECHO_M) {
        Delay(1);
        time++;
        if(time > 1000) break; // 超时保护
    }
    return time;
}

unsigned int GetDistance_Left(void) {
    unsigned int time = 0;

    TRIG_L = 0;
    TRIG_L = 1;
    Delay(1);
    TRIG_L = 0;

    while(!ECHO_L);

    while(ECHO_L) {
        Delay(1);
        time++;
        if(time > 1000) break;
    }

    return time;
}

unsigned int GetDistance_Right(void) {
    unsigned int time = 0;

    TRIG_R = 0;
    TRIG_R = 1;
    Delay(1);
    TRIG_R = 0;

    while(!ECHO_R);

    while(ECHO_R) {
        Delay(1);
        time++;
        if(time > 1000) break;
    }

    return time;
}

/*-------------------- 电机控制函数 --------------------*/
void Motor_Stop(void) {
    PWMA_L = 0; PWMB_R = 0;
    PWMA_FL = 0; PWMB_FR = 0;
}

void Motor_Forward(void) {
    // 后轮前进
    AIN1_L = 1; AIN2_L = 0; PWMA_L = 1;
    BIN1_R = 1; BIN2_R = 0; PWMB_R = 1;

    // 前轮直行
    AIN1_FL = 0; AIN2_FL = 0; PWMA_FL = 1;
    BIN1_FR = 0; BIN2_FR = 0; PWMB_FR = 1;
}

void Motor_TurnLeft(void) {
    // 后轮:右轮前进,左轮停止
    AIN1_L = 0; AIN2_L = 0; PWMA_L = 0;
    BIN1_R = 1; BIN2_R = 0; PWMB_R = 1;

    // 前轮:向左转向
    AIN1_FL = 0; AIN2_FL = 1; PWMA_FL = 1;
    BIN1_FR = 1; BIN2_FR = 0; PWMB_FR = 1;
}

void Motor_TurnRight(void) {
    // 后轮:左轮前进,右轮停止
    AIN1_L = 1; AIN2_L = 0; PWMA_L = 1;
    BIN1_R = 0; BIN2_R = 0; PWMB_R = 0;

    // 前轮:向右转向
    AIN1_FL = 1; AIN2_FL = 0; PWMA_FL = 1;
    BIN1_FR = 0; BIN2_FR = 1; PWMB_FR = 1;
}

/*-------------------- 读取所有传感器距离 --------------------*/
void Read_All_Distances(unsigned int *mid, unsigned int *left, unsigned int *right) {
    *mid = GetDistance_Mid();
    Delay(30);
    *left = GetDistance_Left();
    Delay(30);
    *right = GetDistance_Right();
    Delay(30);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isM, disL, disR;

    // 初始化电机为停止状态
    Motor_Stop();
    Delay(1000);  // 上电延时

    while(1) {
        // 读取三个方向的距离
        Read_All_Distances(&disM, &disL, &disR);

        // 简单避障逻辑
        if(disM < SAFE_DISTANCE) {
            // 前方有障碍物,停车
            Motor_Stop();
            Delay(200);

            // 比较左右距离,选择更宽敞的一侧
            if(disL > disR) {
                // 向左转
                Motor_TurnLeft();
                Delay(TURN_TIME);
            } else {
                // 向右转
                Motor_TurnRight();
                Delay(TURN_TIME);
            }

            // 转向后前进
            Motor_Forward();
            Delay(500);

        } else {
            // 前方安全,直行前进
            Motor_Forward();
        }

        Delay(100);  // 主循环延时
    }
}

网友A:
测距函数不对,还有为啥不用中断计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