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成27V过压保护的电路,参数怎么选择呢?谢谢。电流不超过500mA

楼主:
怎么改成27V过压保护的电路,参数怎么选择呢?谢谢。电流不超过500mA

网友A(2025-12-24):
第二张图把D2稳压管换成26。.2v的就行了吗,第一张图不对有问题,如果过压超出太多,流过Q2基极或D2电流过大会烧毁

网友B:
稳压二极管改为27V,实际过压保护是27.6V,R4改为串联在Q2基极。Q1GS并联12V稳压管限压,避免击穿MOS管。

网友C:
D2用26.4V的稳压管。
如果要限流0.5A,可如法泡制,主电路串入一个取样电阻约1.2Ω电阻,再用一个Q3,让Q3的BE受取样电阻控制,当电流0.5A时,1.2Ω电阻上的压降为0.6B正好打能Q3,如同Q2一样的道理,关断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