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示灯驱动电路,这部分什么作用?(之前供应商给的,只给了这个)实在没看懂

楼主:
警示灯驱动电路,这部分什么作用?(之前供应商给的,只给了这个)实在没看懂

警示灯驱动电路,这部分什么作用?(之前供应商给的,

警示灯驱动电路,这部分什么作用?(之前供应商给的,只给了这个).png

网友A(2025-12-24):
那个7805输入稳压电路也是很奇怪

网友B:
整图右上角0.51的两个电阻串联接入VIN和GND也是看不懂的,感觉供应商逗你玩。

网友C:
能用就行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网友D:
这是个多模块系统,你展示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模块。
红色圏起的部分是多模块并联使用的:
P61是输出,如控灯;
P62是本地控;
SYN是外部控,也可看成是同步。SYN优先于P62。
KEY可用于模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