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使用电池供电,如何知道5V充电器是否插入?

楼主(2025-12-25):
因为STC8G1K08单片机使用电池供电。想知道5V充电充电器是否插入,可以直接串个电阻到IO吗

网友A:
使用二极管隔开,5v使用电阻分压后接IO作判断。

网友B:
要判断5V电源是否插入的方法有很多,最直接的方法是使用带有“插入感知”的接口。
用IO去判断当然也可以。
但如果你用的是STC8G1K08,并且是带ADC的那种,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读取第15通道的内部基准电压的ADC读值。当你电池供电的时候,和5V电源插入时,读值变化应该是比较大的,程序上设计的好,还是很容易区别开的。

网友C:
引脚下拉一个电阻到地,引脚串接一个电阻接5V,然后设置成上拉读,如果读到H即是5V接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脚下拉一个电阻到地,引脚串接一个电阻接5V,然后设置成上拉读,如果读到H即是5V接入了。

也就是电平和电压有关和电流无关,分压采样电阻,实际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对吗

网友D:
可以加电阻直通或电阻分压直连,也可以用光耦隔离。

网友E:
将5V经电阻接入INT0 或者 INT1 利用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F:
什么中断、ADC都 是扯淡!
DC插入用最简单的IO电平检测就可以了。
5V端串47K+100K到地,IO接100K非地端,
5V/(51K+100K)×100K=3.3V。刚好与电源3.3V相平,高电平。
5V/151K=33uA。静态电流嫌大就按比例加大2个电阻值。。
两个电阻不到1分钱,够省了吧?

网友G:
优先用电阻分压+GPIO电平检测,或用ADC反推供电电压

网友H:
20K+30K电阻分压送IO检测即可,我常用。

网友I:
DC005母座有一个引脚(侧面的一个)插头未插入时与接地引脚短路,插入时断开。如果5V电源使用这种母座可以在这个引脚接一个上拉电阻接到IO口

网友J:
逻辑门我第一反应

网友K:
如果有多余的ADC口, 5V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后直接接到ADC, 还能检测外部电源电压。如果不用ADC, 就接入到普通IO,这些都是普通DIY简易用法,  实际产品不能这样干, 需要使用更加稳健的三极管做触发, 同时还要做好ESD防护。放反接保护...等等,

网友L:
直接电压采样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有多余的ADC口, 5V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后直接接到ADC, 还能检测外部电源电压。如果不用ADC, 就接入到普 ...

我已经用内部的1.19 ADC15反推电池电池电压了。其实这个芯片只有1个ADC.然后好几个通道来回切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用内部的1.19 ADC15反推电池电池电压了。其实这个芯片只有1个ADC.然后好几个通道来回切换

准确来说STC的都只有1个ADC, 使用的是分时切换通道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