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启IO口时钟和设置开楼为何只能放在循环内部?

楼主(2025-12-25):
学习stm32,现在学理解寄存器,头文件是空的,SystemInit函数也是空的。
剩下的部分我写了两个:第一个开启IO口时钟和设置输出模式放在循环内部 小灯闪烁;
                                   第二个开启IO口时钟和设置输出模式放在循环外部 小灯不闪烁。
                                   一直没搞懂这是为什么?求助大佬解惑!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SystemInit(void)
{
    // 函数体为空,使用内部HSI 8MHz时钟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int i;

    while(1)
    {
        // 1. 开启GPIOB时钟
        *(unsigned int*)0x40021018 |= (1 << 3);

        // 2. 配置PB0为开漏输出,10MHz速度
        *(unsigned int*)0x40010c00 |= (1 << (4*0));

        // LED亮(低电平)
        *(unsigned int*)0x40010c0c &= ~(1 << 0);
        for(i = 0; i < 1000000; i++);

        // LED灭(高电平)
        *(unsigned int*)0x40010c0c |= (1 << 0);
        for(i = 0; i < 1000000; i++);
    }
}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SystemInit(void)
{
    // 函数体为空,使用内部HSI 8MHz时钟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int i;

     // 1. 开启GPIOB时钟
     *(unsigned int*)0x40021018 |= (1 << 3);

     // 2. 配置PB0为开漏输出,10MHz速度
     *(unsigned int*)0x40010c00 |= (1 << (4*0));

    while(1)
    {
        // LED亮(低电平)
        *(unsigned int*)0x40010c0c &= ~(1 << 0);
        for(i = 0; i < 1000000; i++);

        // LED灭(高电平)
        *(unsigned int*)0x40010c0c |= (1 << 0);
        for(i = 0; i < 1000000; i++);
    }
}

网友A:
仿真器打断点看亮灭语句执行了没有。

网友B:
放到int main(void)前面试试。

网友B:
有可能这个:没有输出,是靠上面的开路才输出的
       // LED亮(低电平)
        *(unsigned int*)0x40010c0c &= ~(1 << 0);
        for(i = 0; i < 1000000;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