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DT上电就发烫,这是芯片电源电流太大了吗?

楼主:
LM324DT是ST的,LM1117是TI的,电源电路经测试正常输出5V和3.3V,但是LM324DT上电发烫严重。

屏幕截图 2025-12-25

屏幕截图 2025-12-25

网友A(2025-12-25):
LM324DT上电发烫大概率是输出过载。重点查REG、VOL、CUR端口是否过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24DT上电发烫大概率是输出过载。重点查REG、VOL、CUR端口是否过电流。

谢谢您,应该就是输出电流过大,实际测试REG、VOL、CUR端口输出电流都在0.1-0.4A之间变化,也就是100mA-400mA,但芯片的数据手册上最大输出电流在70mA,实际输出远超这个数值,所以芯片就剧烈发烫。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C:
D2干啥用的。这里没有限流电阻超过3.3伏,不都是它来承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2干啥用的。这里没有限流电阻超过3.3伏,不都是它来承受

因为我这个是测试版,最终这个会接入STM32经ADC采样,而STM32是3.3V供电,所以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但目前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D:
很明显你的LM324的电压弄反了,应该是4脚+,11脚-才对

网友E:
运放连接应该有点点问题,注意正负电压

网友F:
先断开一路或2路,看看热不热,那一路热再查那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你的LM324的电压弄反了,应该是4脚+,11脚-才对

谢谢您的答复,就是我VCC和GND接反了,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运放连接应该有点点问题,注意正负电压

谢谢您的答复,是我VCC和GND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先断开一路或2路,看看热不热,那一路热再查那一路

谢谢您的答复,已经找到问题了,是我VCC和GND接反了。

网友G:
学习来的,很有意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D2干啥用的。这里没有限流电阻超过3.3伏,不都是它来承受

这个绝对是错误设计点!导致发热

网友I:
有可能自激了,或者负载短路。

网友J:
选读通芯片手册,注意:电源的范围,输入电压的范围,输出电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