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roteus里jumper(跳线开关)的问题

楼主:
这个图里,dht11 的data直接连接p3.5则可以采集到数据,但如果中间加一个跳帽开关连接,就采集不到数据了。右如下面这个图: H9跳帽开关搭到上面实际并不起作用,data电压会随P2.4变化,但仿真里显示器就是显示不出温湿度数据。而data线加上线标签P2.4,就能显示出数据了。代码是有数据才显示。也就是jumper连接就采集不到数据。请大家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2025-12-27):
看不懂楼主的想法,程序有改动吗?P2.4哪来的?

网友B:
P2.4哪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楼主的想法,程序有改动吗?P2.4哪来的?

程序不做任何变化。跳帽开关就是jumper。就是数据线上加个开关就采集不到数据,不加开关就能采集到。

网友:
程序不做任何变化。跳帽开关就是jumper。就是数据线上加个开关就采集不到数据,不加开关就能采集到。

你第一图是用P3.5采集,第二图却是P2.4,哪来的P2.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图是用P3.5采集,第二图却是P2.4,哪来的P2.4?

抱歉,这是两个例子。我可能没说明白。

网友:
抱歉,这是两个例子。我可能没说明白。

“dht11 的data直接连接p3.5则可以采集到数据,但如果中间加一个跳帽开关连接,就采集不到数据了。”----------这个和后面的P2.4真的让人对不上。
“H9跳帽开关搭到上面实际并不起作用,data电压会随P2.4变化”----------P2.4有输出变化吗?否则P2.4作为输入是固定的一个状态,怎么可能影响data。

上面的描述让人难以判断你的单片机水平,所以问个最基本的,你的I/O配置对吗?程序里面有没把原来的P3.5改成P2.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ht11 的data直接连接p3.5则可以采集到数据,但如果中间加一个跳帽开关连接,就采集不到数据了。”---- ...

兄弟,是两个独立的例子,你总把两个图混一块。可能是jumper模型这个元件的问题。此论坛我混了400多个积分了,别怀疑基本代码能力问题。

网友:
兄弟,我一直在谦虚回答你的疑问。实际第一楼我只错了一个字,又如,我打成了右如。你其实认真点看,我那 ...

“就你看不懂我说的话,为此我解释了两三次,结果你还是不懂。我们不浪费时间在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上了。”---------------也是,你不是名人,所以没有人会知道你的单片机水平,自然难以沟通;连个程序都没看到,如果是新手不会配置不懂得改管脚犯个很基础的错误很正常,可是不知道你的单片机水平也没有程序看哪里出错了,你以为坛友们都是神仙啊?自己犯的错不自知,还那么牛逼轰轰的,别人的求助帖坛友早就连程序都给出了。

网友D:
没啥好分析的,就是仿真不真
不用jumper,改用开关行不行?

网友E:
没什么好纠结的,
你第一个图能读到数据吧?
那就直接在第一个图的P35通道中串入一个“跳线”,
不改动代码的情况下再试试能不能正常读到数据?
这个操作不难,也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吧?
看你发贴到最后一次回贴,一天多的时间,你都是在刷贴等回复吗?
你用两个毫无联系的图,又没代码、又没工程文件,一众网友只能靠猜,确实很为难大家了。。
/*****个人见解,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