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钟每天慢1-2秒怎么办?

楼主(2025-12-27):
只有换晶体一个办法吗?

网友A:
用上单片机轻松解决,否则就是麻烦事

网友B:
gnd +1.9

网友C:
把晶体上谐振电容改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晶体上谐振电容改小点...

您说的这个谐振电容的位置是不是并联在晶体两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单片机轻松解决,否则就是麻烦事

单片机这么神奇?或者说用单片机就可以解决数字钟不准的问题?那么它的标准时间信号怎么做到分秒不差的?如果是您说的那样标准时间信号的作用就有限了?谁都可以有分秒不差的标准时间了?

楼主:
这种回复太神奇了!

网友D:
改变c1 c2  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变c1 c2  数值

有个问题想不通,既然晶体决定了振荡频率,如果C1,C2能改变振荡频率,那频率如何能稳定得了?也就没必要是准确的32768Hz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想不通,既然晶体决定了振荡频率,如果C1,C2能改变振荡频率,那频率如何能稳定得了?也就没必要 ...

这个频率是在标准匹配电容时的数值电容会稍微影响频率

网友F:
要求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频率是在标准匹配电容时的数值电容会稍微影响频率

如此说来晶体的频率32768Hz的准确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以调整的

网友G:
提供背面的照片啊,这个晶体应该不用于控制计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供背面的照片啊,这个晶体应该不用于控制计时的。

电路板背面

网友H:
别折腾了!低频晶振有这么高的精度已经可以了。完全匹配的电容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网友I:
数码驱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此说来晶体的频率32768Hz的准确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以调整的

调整电容值能微调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调整电容值能微调谐振频率。

“”调整电容值能微调谐振频率”,这个说法很普遍,我没具体试过。这样说来晶体的谐振频率必须准确地32768Hz就不那么重要了?我这个钟每天慢一秒左右,需要过些天调整一次时间,,,,很不方便,看来值得试试。串联一个较大的电容不就等于电容值减小了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调整电容值能微调谐振频率”,这个说法很普遍,我没具体试过。这样说来晶体的谐振频率必须准确地3276 ...

串联调整多麻烦,并联微调电容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串联调整多麻烦,关联微调电容方便多了。

串联微调不麻烦呀,例如33个Pf串3300P变成32.67P,,,,,,,,您并联是加大电容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调整电容值能微调谐振频率”,这个说法很普遍,我没具体试过。这样说来晶体的谐振频率必须准确地3276 ...

我觉得不用折腾了,这种没用专用芯片,达到这么高精度已经不错了,非要调整我觉得是你的室温问题,越接近25度,这个钟走得越快。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调整电容值能微调谐振频率”,这个说法很普遍,我没具体试过。这样说来晶体的谐振频率必须准确地3276 ...

晶振32768HZ准确是重要的,时钟晶振一般精度要求10-20ppm。但谁也不能保证没有误差(包括电路板杂散参数),所以此处两个电容一般取20-10PF微调频率,根据原电路用的电容,每天慢1-2秒同时调小两个电容是会有效的。但电容应选择损耗小的npo等材质的高频瓷片电容,两只电容要求容量一样。具体这样做划不划算就看个人了。

网友K:
换晶振也可以,单从你的时钟精度来看晶振基本是达标的。换的晶振同样要求较高且比较费事。晶体和电容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不用折腾了,这种没用专用芯片,达到这么高精度已经不错了,非要调整我觉得是你的室温问题,越接近 ...

温度对电路切实是个讨厌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晶振也可以,单从你的时钟精度来看晶振基本是达标的。换的晶振同样要求较高且比较费事。晶体和电容如图:

看来晶振即使是准确的32768Hz也不能保证准确走时?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来晶振即使是准确的32768Hz也不能保证准确走时?

也对也不对,这样说应该更恰当一些:只要保证振荡电路实际频率是32768HZ就行了,即振荡频率15次2分频后是1HZ,其他就是计数和显示了,逢60进1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谐振电容的位置是不是并联在晶体两端的?

是的,微调谐振电容,能小范围改变频率...偏慢调小容量,偏快并一颗小电容

网友L:
如果是我,我直接取消晶振,再自行加一个用于产生32786Hz的电路。这种电路不是很复杂,很容易做的。

网友M:
误差和成本是个反比,跟这货太较劲就是费时也没多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误差和成本是个反比,跟这货太较劲就是费时也没多大改善

这种钟讨厌的就是误差积累!每天误差1秒已经是很大的误差了。我的两个数字钟其中一个基本不用调整,另一个每天慢1秒左右,一个月误差积累很明显的,就得调整了

网友N:
用单片机确实可以做到,改下定时器周期,接逻辑分析仪然后进行微调,这样再咋样应该不会一天差1s。基本能做到一个月或者几个月调整一次。

网友O: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谐振电容的位置是不是并联在晶体两端的?

你这没任何芯片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调整电容值能微调谐振频率”,这个说法很普遍,我没具体试过。这样说来晶体的谐振频率必须准确地3276 ...

我们那个闰年润月的机制,不就是调整么?半夜不注意回调1秒。

网友P:
这个日差应该是20ppm的晶体,之前在晶体厂家网站闲逛看到这类里常见的最好的不过是10 ppm。
感觉一定要搞的话可以实施调电容。赞同地板,8,10,17,222,23,29楼坛友的看法。

网友Q:
楼主有钱买个原子钟吧,或者是买个GPS信号的时钟。

网友R:
把晶振换成精度高的带32768k输出的RTC芯片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把晶振换成精度高的带32768k输出的RTC芯片就OK了

楼主一贯是“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的主,太阳从西边出来都没用,你还提让他买这种很多人都舍不得用的东西。你去看看他的帖子,几毛钱的4056充电板都舍不得买,不顾锂电池的危险性,各种作妖的玩法。便宜到极致的保险丝也要用铜丝来代替,你觉得他会花这笔钱吗?

网友S:
用RX8025芯片改一下

网友T:
以前的确是加个1p

网友U(2026-02-12):
出现时间跑慢的原因,大多是瓷片电容容量衰减。找2种 漆包线,线径倍数为2至5,将细线均匀地绕在粗线上,这就是你要的电容 了,我试过,绕20圈,就能让时间跑快,然后再一圈一圈往下拆,直到让时钟走准。可以借助电容表、示波器等专业设备,要不然的话就慢慢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出现时间跑慢的原因,大多是瓷片电容容量衰减。找2种 漆包线,线径倍数为2至5,将细线均匀地绕在粗线上,这 ...

“”绕20圈,就能让时间跑快“”------------接在什么地方呀?并联在振荡电容上?那不就更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贯是“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的主,太阳从西边出来都没用,你还提让他买这种很多人都舍不得用 ...

你说的非常对!玩嘛,不花钱是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有钱买个原子钟吧,或者是买个

朋友买了个“自动校时的”数字钟,隔些日字年月日就错乱,时,分不差。厂家说是校时信号弱?为什么小时和分没错日期错乱?莫名其妙?

网友V:
换晶振,不贵

楼主:
换晶体虽然是个办法,但换的晶体的准确度没根?不一定就比原来的准确?

网友W:
http://www.51hei.com/bbs/dpj-235757-1.html
这个时钟有兴趣做吗
时间走不准可以加个时间补偿,不过一天几秒的误差有点大了

网友X:
减小晶振上对地接的电容量!

网友U:
引用 楼主:
“”绕20圈,就能让时间跑快“”------------接在什么地方呀?并联在振荡电容上?那不就更慢了吗?

最笨的办法,每个电容都试一下。板上就3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最笨的办法,每个电容都试一下。板上就3个嘛

如果走得快并一个小电容好办,现在是偏慢越并越慢了?找一个稍小于原来的电容不容易

网友U:
引用 楼主:
如果走得快并一个小电容好办,现在是偏慢越并越慢了?找一个稍小于原来的电容不容易

从原理上来讲,晶振并联的电容,有一个合适的值,这个电容减少,频率会增加,则跑快。我原来的说法是错的。
现在是跑慢,可以拔下C1或C2一个电容,找一个30P(这个是估计的,因为看不出C1和C2是多大)左右的电容串接后再焊回去。如果还慢,就再串一个。

网友Y: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这么神奇?或者说用单片机就可以解决数字钟不准的问题?那么它的标准时间信号怎么做到分秒不差的? ...

抬杠 ? 原子钟也是有误差的,就是报时台也一样。
用单片机可以轻松控制到一年对一次时甚至几年对一次。

网友Z:
晶振32768HZ准确是重要的,是不是晶振精度也有问题呢

网友AA:
受温度影响,晶振不是一成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我,我直接取消晶振,再自行加一个用于产生32786Hz的电路。这种电路不是很复杂,很容易做的。

“”再自行加一个用于产生32786Hz的电路。这种电路不是很复杂,很容易做的”----------------------------产生准确的32786Hz的电路如果容易做到,厂家难道不做?

网友AB:
把原来的晶振剪掉,按以上电路做一个有源晶振代替原来的晶振。RX8025T内部集成了温度补偿电路,精度很高,每个月误差1秒左右,3年误差1分钟。

楼主(2026-03-16):
引用 网友U:
出现时间跑慢的原因,大多是瓷片电容容量衰减。找2种 漆包线,线径倍数为2至5,将细线均匀地绕在粗线上,这 ...

您这线绕电容应该是并联在原电容上吧?并联电容是跑快还是跑慢呀?

网友K:
RX8025T高精度有源晶振电路,优解,不过得花钱。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想不通,既然晶体决定了振荡频率,如果C1,C2能改变振荡频率,那频率如何能稳定得了?也就没必要 ...

你先理解一下HZ的计量啊
你用照片里精度的晶体,每天都误差2秒,你再不精确到其频率,频率误差一个数,每天可能误差几分钟了啊
电容微调我估计就毫秒级的改变,对晶体主频影响不大。不是你理解的随心所欲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我,我直接取消晶振,再自行加一个用于产生32786Hz的电路。这种电路不是很复杂,很容易做的。

你加的晶振电路就比原来的准?都是同一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你先理解一下HZ的计量啊
你用照片里精度的晶体,每天都误差2秒,你再不精确到其频率,频率误差一个数, ...

电容微调只有毫秒级的调节?看来还是主要看晶体准不准了?我的另一个数字钟一个月也差不了1-2秒,都是同一种电路共用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误差和成本是个反比,跟这货太较劲就是费时也没多大改善

同类的数字钟同一电源另一个就很准几个月不用校对,差不了几秒!这个就不行!每天慢1秒多,前几天换的电脑主板上的晶体,误差依旧,今天减小谐振电容再试,,,,,,,,,

网友AD:
每天1-2秒属于优秀的水平,电脑主板电池计时时间误差≤10秒属于可接受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每天1-2秒属于优秀的水平,电脑主板电池计时时间误差≤10秒属于可接受范围

电脑里的晶体还不如钟表里的呀?

网友AE:
每天1-2秒折合不到20ppm,是很好的表现了。虽然用可调电容能修正,但普通晶振和电容是温度敏感的,气温一变化,又有误差了。真想永久分秒不差要么GPS校对,要么ntp网络校对

网友AF:
把原来的晶振剪掉,换RX8025替换,参考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231910-1.html
或多了解下8025的用法,替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每天1-2秒折合不到20ppm,是很好的表现了。虽然用可调电容能修正,但普通晶振和电容是温度敏感的,气温一变 ...

每天1-2秒折合不到20ppm,是很好的表现了---------------------计时工具的误差积累是最大问题----------------------一个月下来就差不少了。有个同类表,月误差小于2-3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天1-2秒折合不到20ppm,是很好的表现了---------------------计时工具的误差积累是最大问题----------- ...

产品都有离散性,你再纠结也没用,军品都不能保证百分百一样,炮弹都有哑弹,想解决问题就按网友们的方法来,而不是你的另一台时钟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贯是“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的主,太阳从西边出来都没用,你还提让他买这种很多人都舍不得用 ...

哈哈!你是老坛友了,你说我几毛钱的4056舍不得买,也对也不对。如果买,废物利用DIY还有什么意义?不顾锂电池的危险性?这话不对!不顾锂电池危险性?那我折腾什么?保险丝用铜丝是因为当时没有合适的!我买了5个高压保险了!一个也没用上!微波炉还没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U:
出现时间跑慢的原因,大多是瓷片电容容量衰减。找2种 漆包线,线径倍数为2至5,将细线均匀地绕在粗线上,这 ...

出现时间跑慢的原因,大多是瓷片电容容量衰减------------------------容量衰减应该是跑快呀?

网友AA:
改进的话只有RX8025最靠谱。

楼主:
换上电脑主板的32768晶体没有明显改善,把22P的两个振荡回路电容改为20P误差似乎有减小(观察时间一周不长)?今天又把20P电容改为18P继续观察(和手机秒信号比对),,,,,,,,,,,,

网友AG:
如果单纯是想得到一只走时准确的电子钟,可以购买“电波钟”。这种钟可以不断接收国家授时台的时钟信号,随时校正时钟,保证分秒不差。或者将普通电子钟的机芯更换为电波钟机芯。网上很多的。

楼主(2026-04-28):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我,我直接取消晶振,再自行加一个用于产生32786Hz的电路。这种电路不是很复杂,很容易做的。

“”自行加一个用于产生32786Hz的电路“?如何保证32768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