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应该如何自学

楼主(2025-12-28):
大家好我是小白,想知道如何自学单片机stm32,没有学过c语言方面知识应该如何学起,谢谢大家

网友A:
建议先找本单片机C语言方面的书,学习编程基础知识,同时对单片机的手册进行学习,了解硬件结构,最后是从一些简单的例程入手进行学习和实践,如端口控制、定时中断、数码管显示等。

网友B:
建议从51开始学,比32稍稍简单一点,资源也丰富。道理一样。

网友C:
去某站看一些51讲解,做几个项目之后,在学32

网友D:
     说起来单片机C语言只是C语言里的一个分支,没有那么复杂,常用的语句也就是十几个,遇到不常用的,到时候见一个学一个。
     所以C语言可能不是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学了如果没有应用的机会,很快就忘记了。

网友E:
5楼说的是正解,如果天天用,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