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8(或者ADC0809)的OUTPUT管脚的顺序问题

楼主: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周末花了好几个小时,排查一个电路图的问题,以前从未亲手绘制过这种电路图。单片机有P0.0、P0.1到P0.7共8个管脚,另外一个芯片有OUT1到OUT8共8个管脚。
我想当然以为是:P0.0接OUT1,P0.1接OUT2...P0.7接OUT8,数字从小到大,排列整齐,但是电路就是死活工作不正常,数字乱跳。

为了排查这个问题,用了:示波器,电压表,直流电源,改程序,问AI,网上找答案等各种方法。
最后终于发现,是管脚顺序接反了,应该是P0.0接OUT8,P0.1接OUT7...P0.7接OUT1

网友A(2025-12-29):
datasheet里面标着哪位更大啊!

网友:
datasheet里面标着哪位更大啊!

是的,但是一开始根本没往这个方面去思考和排查问题,所以一开始饶了一个很大的弯。

看我这个电路,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单片机的ALE管脚的信号,只有在MOVX指令的时候才会输出。所以没有办法把单片机的ALE信号,拿出来作为0808芯片的CLOCK的输入,所以不清楚这个是不是Proteus的那个设置,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么?我看有一个电路,我用示波器挂上去,能看到单片机的ALE信号上面一直是有脉冲输出的。

原因不是很清楚。

网友B:
管脚如何对应是无所谓的,只要软件与硬件配合好即可。
在电路设计中,往往是以布线方便为优先安排引脚,再用软件配合恭驱动。

网友C:
对外部存储器读写就有AL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