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 电流使用三个SS54并联问题

楼主(2025-12-29):
求助:实测时发现三个SS54并联2A电流,有65-75度,这个问题温度正常吗,长时间使用会坏吗

网友A:
不正常,但是也不会坏。

网友B:
SS54 肖特基二极管 40V 5A,2A工作电流无需多只并联。焊盘要直接辅大面积铜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C:
三个SS54并联 在2A时 肯定不会这么高温度。 检查下 电压是否 临界, 另外 查查工作频率是否过高了。
虽然一般主振频不会超过极限,但设计不良时,经常会有寄生高频伴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54 肖特基二极管 40V 5A,2A工作电流无需多只并联。焊盘要直接辅大面积铜解决散热问题。

实测如果不并 一个ss54就冒烟了,负载是2A的制冷片 5V供电

网友D:
制冷片供电,如果是长期用的话的,最好是去马云家找一个恒流驱动模块,SS54的大电流并不是为了长期大电流工作而设定的

网友E:
使用理想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F:
单个SS54在2A时约有0.5V的压降,即1W。三个则是0.67A,约0.4V多一个,这样2A约在0.8W左右。
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