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W的功率,3V的灯珠,18颗,是采用3串6并来做(9V2A)还是采用2串9并(6V3A)来做...

楼主:
18W的功率,3V的灯珠,18颗,是采用3串6并来做(9V2A)还是采用2串9并(6V3A)来做好些?热量是一样的吧

网友A(2025-12-30):
尽量不要并联太多,灯珠的一致性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除非你每路都单独恒流或串一个电阻!

网友B:
并联太多不好,坏一个后续逐渐全坏(其他并联的电流加大)。

网友C:
要看供电,12V的9V好   低于9V的只能6V

网友D:
需要查灯珠的手册,看看什么电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