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加热的手套或者发热服,假如电压固定,要增加发热量是减小阻值还是增大发热...

楼主(2025-12-29):
做一个加热的手套或者发热服,假如电压固定,要增加发热量是减小阻值还是增大发热丝的阻值?P=U²/R,这么看的话是要减小R,那么还有一个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I²R,那减小R,热量不就降低了吗(不要喷,诚心请教),I²升的更多是吧。所以热量还是上去了,降低阻值

网友A:
文化的底蕴,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我的比方貌似不恰当。现成的车用电器控制方式是不是值得参考?

网友B:
哎,兄弟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发热,你要想着怎么让它热起来啊。我举个例子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大冬天的很冷,你来问你是穿保暖裤裤子好呢还是穿保暖衣好,穿保暖衣往下拉包不住腿,穿保暖裤往上提包不住肚饥眼以上。你就不能穿一整套或者趟炕上吗?并联电阻公式还记得吗?你减少阻值你就不怕将你电阻烧断吗你电压固定的你就不能多并几根发热丝不就行了,实在不行你发热丝加长多绕几圈,减少散热面,供热大于散热,热量就biubiubiu往上涨了。发热丝单位长度阻值是固定的,你要减少阻值只能剪短发热丝,一剪短就容易发热小于散热,要么换其他规定电阻丝(你要考虑成本,要考虑会不会熔断)

网友B:
R并 = (R1 *R2)/(R1+R2),多条发热丝并联,或者减少散热面积

网友C:
你的问题, 答案是这样:
如果是 [恒压源] 驱动, 使用 UU/R
如果是 [恒流源] 驱动, 使用 IIR
一般 纯阻性负载 恒压源 + PWM 驱动的比较多。

网友D:
首先,排除改良发热能效的可能,那么,理论上,功率越大,发热量越大。
然后,根据基本 功率公式,P=UI  得出结论,想提高功率,要么提高点压,要么提高电流,要么两个都提高。
当你电压不变的情况下,你提高功率只有一条路,就是提高电流,在电压被固定的前提下,你能提高电流的唯一方法就是减小电阻。所以,不用看任何复杂的演变公式,你就能知道  只能减小电阻,这一条路。

网友D:
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I²R,那减小R,热量不就降低了吗(不要喷,诚心请教)”
你忘了,你电压不变么??? 你以为你减小了R,你电路中的 I 还能维持不变么? 基础物理学,不光是指某个公式,而是,在现实中,你不光要考虑眼前要用的公式,还要考虑整个电路中所有元素会用到的公式,以及会受影响的值。

网友E:
“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I2R,那减小R,热量不就降低了吗”
200w灯泡比100w灯泡R大?

网友F:
要看你的输出方式的,如果电压恒定,那么降低电阻,发热量会增加,因为如果你用I2R计算,电压恒定的情况下,电阻降低,但电流上升,而且电流是平方值,会比R的降低的值大,所以功率总体还是上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先,排除改良发热能效的可能,那么,理论上,功率越大,发热量越大。
然后,根据基本 功率公式,P=UI   ...

你做过发热类产品就会知道。增加热量从来不是增加电阻减小电阻。1要减少热量流失,如果发热丝是空调,你要整个别墅都凉快,你要么就整个别墅每隔10米一个空调,就是将发热丝加长给手套给衣服多绕几圈发热丝,热量散不出去,就像大夏天穿棉袄,热散不掉就热了,就出汗了。2增加发热丝,你电压不变的情况,每根发热丝都能正常工作,一根发热丝不够,那我加10根,100根,1000根,只要你电源功率够,小太阳都给你弄出来,。改变阻值,说真的,你做产品这么弄,你领导第一喷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兄弟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发热,你要想着怎么让它热起来啊。我举个例子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大冬天 ...

那你的意思是增加发热丝? 而不是想着减少阻值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排除改良发热能效的可能,那么,理论上,功率越大,发热量越大。
然后,根据基本 功率公式,P=UI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你的输出方式的,如果电压恒定,那么降低电阻,发热量会增加,因为如果你用I2R计算,电压恒定的情况下,电阻 ...

有道理

网友G:
普通你只有恒压源,所小减小电阻功率大。
如果你用的是电池,还要考虑电池的内阻,当电阻与电池内阻相等时,达成最大功率,这是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你只有恒压源,所小减小电阻功率大。
如果你用的是电池,还要考虑电池的内阻,当电阻与电池内阻相等时 ...

好的  谢谢

网友H:
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减小阻值才能增加功率,只是减少阻值的方法不同,无论如何是不能通过“剪短”电阻丝的长度来实现,估计也不会有人会这么做,多路并联才是减少阻值增加功率的正确方式,经过多路并联不但可以增加总功率还可以延长每路发热丝的长度,也能增加单位面积的发热密度或增加发热面积。

网友I:
P=U²/R,
P=I²R
公式都对,但问题是,哪个公式适用?
你自己说了,电压是固定的,那么电流呢?I=U/R呀!R减少了I自然是增大的,问题是,I的增加是个二次方,R的减少比不上I的增加,两个数的乘积,一个减少,另一个是二次方增加,你觉得结果是增加还是减少?

网友J:
单个电阻器具有固定的额定功率,因此需要并联多个电阻器来增加整体功率耗散能力。

网友K(2026-02-03):
题外话如果做手套建议5W左右,如果懒得画专用电路,可以使用小马达的PWM產生器(但要有保险丝),另外不建议使用裡聚合物电池,接触热易危(使用18650或21700,其实不会太重)。然后建议将加热丝良好每段阻值建议一样发热均匀,然后既免触电,上下可以贴LED灯条专用薄弹性导热双面贴,既导热又绝缘。然后布料,内部可以使用天丝,外部看你的厚度

网友L:
你说了 P=I²R(I 和 R 都是变量),又说了 U 是固定的,
那么由 I=U/R 得出 P=U²/R,这样等式右边就只有1个变量了,
因此电阻越小功率就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