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校时和无线电校时的数字钟有何区别?

楼主:
现在“”自动校时"的数字钟大概分两种?各有何特点?以前的数字钟自成独立系统(不能自动校时),现在大部分是自动校时的数字钟,电路上有什么区别?后者应该有接收校时信号的电路吧?

网友A(2025-12-30):
deekseek 查一下,能很好的解释和比较

网友B:
应该GPS较时更精确,GPS定位是靠不同的卫星,但精确同步的时钟,发送授时信息,靠接收到的不同卫星的同一授时信息的时间差来定位,那是要求非常高的时间精度才能做到定位。
网络时间应该是秒级的精度。

网友C:
网络校时:通过互联网或局域网,利用时间协议从时间服务器获取标准时间信息。无线电校时:接收由 授时中心发射的长波或短波无线电信号(包含精确时间编码),自动校准本地时钟。

网友D:
主要是网络(通常指ICP/IP协议)传输时,需要把信息打包--传输--解包,中间环节比较多,通常延时比较大,你收到的对时信息可能和它发出来时差几十毫秒到几秒(你可以PING一下网上节点有延时信息)。

网友E:
三大源头:网络、卫星、授时电波,对应的接收装置也不同。

网友F:
无线授时 不是GPS . 在陕西有个 BPM 标准时间发波台, 同时 以 长波、短波 发出秒信号 , 整点有 时间矫正。这个东西理论精度极高, 远高于 网络时钟。 实际应用中 没啥区别, 只是无线授时钟不需要能上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大源头:网络、

您说的没错!这三种校时方式和没有校时功能的数字钟电路应该是不一样的(主要是有没有接收校时信号的电路)从电路上应该看得出来。

网友H:
无线电波校时(也称电波授时)是利用高精度授时中心发射的低频(如我国BPC的68.5kHz)无线电信号,通过内置接收器(如电波表)接收并解码,实现钟表自动同步原子钟的精密校准技术,可将误差控制在毫秒级,实现高精度计时。
工作原理
授时信号:国家授时中心(如商丘的BPC)以特定频率发射包含标准时间(年月日时分秒)的低频无线电波。
接收与解码:电波钟表(如电波表)内置接收器捕捉这些信号,通过微处理器解码出精确时间信息。
自动校正:钟表内部计时装置(通常是石英振荡器)会根据解码出的标准时间自动修正自身误差。
高精度:由于信号源自原子钟,校准后的电波钟走时误差极小,可达30万年偏差不超过1秒。
主要应用
电波钟表:手表、挂钟等,无需联网或人工调整,自动对时。
全球覆盖:现代电波表能接收全球多个地区的授时信号(如日本、北美、德国、我国等)。
特点
精准:利用原子钟的准确性。
自动:无需人工干预,定时自动接收对时。
广泛:在我国及周边地区(日本、韩国、朝鲜)有良好覆盖。
相关授时台
BPC:位于河南商丘,频率68.5kHz,覆盖我国大部分地区。
BPM:另一个用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体验的授时信号。

BPM无线电波校时,指的是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通过陕西蒲城发射台,利用短波无线电波(频率3MHz-30MHz)发播标准时间信号(BPM),实现对精密时钟进行校准,精度达毫秒级,主要用于航空、航海、科研等领域,是国家授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系统使用2.5、5、10、15MHz等频率,通过电离层反射传播,覆盖范围广,精度高,保障国家战略需求。
BPM授时系统的工作原理:
信号源:由原子钟和氢钟组成的时间基准,提供高精度时间(UTC(NTSC)和UT1)。
发射:利用短波无线电波段(3MHz-30MHz)的频率,在特定时间交替发播标准时间信号。
传播:信号经电离层反射到达地面接收端,覆盖半径超过3000公里。
接收与校准:用户设备(如接收机)接收信号,并与本地时钟进行比对,实现毫秒级校准。
关键特点:
呼号: BPM。
频率: 2.5MHz, 5MHz, 10MHz, 15MHz等,并可能加入20MHz。
覆盖:全国及周边地区,精度可达1-3ms。
重要性:支撑航天发射、电力通信等战略领域。
与其它授时方式对比:
长波(BPL):频率低(100kHz),精度也很高,与短波互补。
北斗卫星授时:现代高精度授时方式,由国家授时中心标校。
网络授时:利用互联网(SNTP)提供标准时间服务。
简而言之,BPM无线电波校时是一种传统的、高可靠性的陆基无线电授时技术,通过发射特定频率的短波信号,为各行各业提供精确的标准时间。

现代授时方式                同步精度                覆盖范围        授时终端
长波授时                1微秒                天地波结合约3000千米        长波接收机
短波授时                1毫秒                        超过3000千米        短波接收机(收音机)
低频时码授时                10微秒                        与长波类似        电波钟表
网络授时                10微秒                        网络覆盖的地方        计算机、智能手机
卫星授时
(北斗)                        10纳秒                        全球                卫星系统接收机,
                                                                (北斗接收机)

现代主要授时手段的比较

(1秒=10^3毫秒=10^6微秒=10^9纳秒)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无线电波校时(也称电波授时)是利用高精度授时中心发射的低频(如我国BPC的68.5kHz)无线电信号,通过内置 ...

谢谢,资料详细。我主要是不清楚民用计时设备的发展变化。最早普及的数字钟表就是32768晶体振荡频率的石英钟表(液晶显示,LED显示)但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缺点,误差的积累。到目前发展到自动校正时间显示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但他们从电路上来讲应该有个较大的变化?关键是如何接收外界信号源。没见过实物,不清楚如何从电路上分辨是不是能接受外界信号源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应该GPS较时更精确,GPS定位是靠不同的卫星,但精确同步的时钟,发送授时信息,靠接收到的不同卫星的同一授 ...

GPS默认4800bps串口输出,事实上三种方式精度都是毫秒级差不多。想要精度更高要用带Pulse per Second脉冲输出的GPS模块,锁定卫星后PPS脉冲具备原子钟精度,但是一般没啥用。

网友J:
我感觉电波校时有距离问题、不在稳定信号区域内校时信号受各种影响很大,GPS校时受室内室外影响,而ESP8266或ESP32类的wifi校时是最容易实现的,如果不考虑功耗的话系统中都不需要RTC芯片直接就网络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
我感觉电波校时有距离问题、不在稳定信号区域内校时信号受各种影响很大,GPS校时受室内室外影响,而ESP8266 ...

WiFi要交上网费才会有,电波和GPS信号不要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谢谢,资料详细。我主要是不清楚民用计时设备的发展变化。最早普及的数字钟表就是32768晶体振荡频率的石 ...

授时实体模块

网友K:
简单来说,有几种自动对时的方式:
网络,比较多的是用ESP32或8266等芯片,连接NTP服务器,接收时间。楼上有人说这种方式有延时几十毫秒,不过,咱又不是做什么精密工程,能精确到秒已经很好了。
卫星(GPS/北斗),接收定位卫星的时间戳信息,时间可以说是最精准的了,但卫星信号只能在户外接收,在室内基本是没信号的,而“时钟”这一产物又大多是在室内使用。
授时电波,国家授时中心的发射站位于河南商丘,理论上覆盖我国大部分地区,但我身处的地区位于覆盖范围的边缘,基本接收不到信号,而且这种方式同样会出现在室内接收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