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6烫手,求替代方案

楼主(2025-12-30):
4056烫手,我想更换一个效率高的型号,求推荐 1A就行。  我查看一些型号 必须搭配电感。有没有不配合电感的实现的,求助

网友A:
增加PCB面积,我也用了,有一点点温度。如果你担心过热安全,可以在输入串联一个4007。

网友B:
好多年前看见有说tp5000方案的,不是线性的,说效率高些,但还是配电感,你去看看

网友C:
烫手?1A=0.5A

网友D:
你去某一个宝搜一下, 比这里问强多了;  有最大3A的

网友E:
线性的就会发热,高输入电压才用开关式的,如果不是同步整流的,也一样会发热。
5V输入,电池平均电压4V,平均压降1V,1A电流发热1W,效率80%了,加大散热面积即可。

网友F:
烫手在能接受范围内就可以
如果是自己DIY的,能用就行
如果是产品,那就按产品的要求来
电感是关键,没有电感就是线性的,烫手是一定的

网友G:
烫手只要温度在数据手册允许范围就是正常的,具体用热成像检查,建议加散热片与风扇。

网友H:
不带电感的就是线性的,发热就会比较严重,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