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C开发板不能烧录89C51吗

楼主(2025-12-30):
TX-1C开发板上带着89C52,烧录与运行程序都没问题,可将89C51装上去却无法烧录,请问各位师兄这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在型号选对的情况下,和是52还是51没有关系,和前缀有关系,AT89C52和STC89C52的烧录方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型号选对的情况下,和是52还是51没有关系,和前缀有关系,AT89C52和STC89C52的烧录方式是不一样的。

谢谢。我选择的型号似乎没错,也许是其它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选择的型号似乎没错,也许是其它原因。

选芯片型号还要对应后缀也相同

网友C:
这个板子p3.0 p3.1布线太绕,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及不同批次的抗干扰不一样,使用官方的下载器效果好点,或者杜邦线直连串口下载

网友D:
不能烧录, ATMEL的要专用烧录器, STC的 用串口就可以了;  这也是为什么STC能迅速取代ATMEL的原因, 下载调试 方便多了;

网友E:
不能isp,89C5要高压编程。

网友F(2026-02-16):
朋友,你这高级工程师是怎么做的?老早的 AT89C51/52我也有几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朋友,你这高级工程师是怎么做的?老早的 AT89C51/52我也有几片。

AT89C51/52的烧录较麻烦,需要12V高压

网友H:
仔细比对下 芯片的完整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