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很早就是单片机的程序读不出来,AT89S52可以吗?STC89C52可以读出来吗?PIC

楼主(2025-12-30):
其他的,比如MICROCHIP的   PIC能读出来,据说。

ST89S52可以读出来吗?

那么STC89C52可以读出来啊?

网友A:
AT89S52与PIC单片机:它们通常采用硬加密。编程时可以选择设置加密锁定位,一旦锁定,芯片会禁止外部通过编程接口读取Flash存储器的内容,能有效防止简单拷贝

STC89C52的Flash存储器只能写不能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S52与PIC单片机:它们通常采用硬加密。编程时可以选择设置加密锁定位,一旦锁定,芯片会禁止外部通过编 ...

感觉你说的挺对的。

但据说早期的PIC可以读出来。然后去复制

网友B:
理论上能写就能读,实际上成本你可能受不了。
自己玩的话STC芯片就别读了除非你牛逼。
可到STC官网上看人家的悬赏

网友C:
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事,只有代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