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EEPROM

楼主:
一个诡异的芯片, 上面标注是  AT24C128N 的EEPROM 。

它诡异在哪里呢?
i2c scan 2
I2C SCAN port: 2
I2C SCAN : Port=0x2, Find Addr=0x54
I2C SCAN : Port=0x2, Find Addr=0x80
I2C SCAN : Port=0x2, Find Addr=0xA0
I2C SCAN : Port=0x2, Find Addr=0xB0
I2C[2] SCAN finished.

能扫描出 4个 不同的 ADDRESS.
其中   0xA0, 0xB0  可以正常 当作 EEPROM 读写, 没有问题。但 A0 B0 指向不同的 空间段。

at24cxx read 0,10
AT24CXX READ : 0,10
AT24CXX Read #0x0 , 16 bytes.
11 22 33 04 0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而0x54 ,0x80  读出全是 0, 也无法写入。:
ADDR=0x54
at24cxx read 0,10
AT24CXX READ : 0,10
AT24CXX Read #0x0 , 16 bytes.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DDR=0x80
at24cxx read 0,10
AT24CXX READ : 0,10
AT24CXX Read #0x0 , 16 bytes.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为判断原因, 在同一个PCB 上 尝试:
更换同一批次 芯片 , 情况一样 ;
更换不同批次 的   , 只 读出 0xA0;

谁知道 为何 这个批次   EEPROM 与众不同?

网友A(2026-01-03):
AT24系列还能扫描地址?  不是通过A0 A1 A2 设置固定地址?

网友B:
请教一下扫描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扫描技术?

就是把0x00~0x80的地址,依次发给从设备,写入空帧数据,看哪个地址能收到ACK信号,就是这个地址了。

网友D:
IIC 扫描的原理:
当IIC 主机发出从机地址0x00 ~ 0xFF  (注意只有偶数有用)
    for(addr=startaddr;addr<0xff;addr+=2)
        {
            delay_ms(10);
            if(!I2C_Start(port))                 return 0;
                        delay_us(2);
            I2C_SendByte(port,addr);
                  delay_us(2);
            if(!I2C_WaitAck(port))   <-检测从机是否存在 ACT 回应 (下拉总线)
从而判断该IIC ADDRESS有无从机使用。

有些特殊IIC器件需要 【唤醒】 , 否则不回应 ; 这种器件就扫不到。

网友E:
你pcb上,地址应为0xa0。
从来没验证过iic芯片是否会应答其它地址,以后试试。

网友F:
AT24C128有很多尾缀,B、C、无的引脚定义和内存组织都不一样,你先确认是什么芯片。

网友G:
相比芯片功能,我觉得布线更诡异,拐弯全是直角!确定是人工布线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相比芯片功能,我觉得布线更诡异,拐弯全是直角!确定是人工布线的吗

你不说还真没注意这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