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0电池单片机读取电池数据

楼主(2026-01-01):
中天黑壳4850电池单片机读取电池数据.
前几天买的中天4850电池,为了更好的管理电池,用单片机STC8H8K64U制作了一个模拟上位机部分功能.用255X160小液晶屏显示正常,发到这里备份一个.

#include "RA8806c.h"
#include"fengmingqi.h"
#include"show_batt_dat.h"
#include"com1_time2.h"
#include"com2_time2.h"
#include"dingshiqi.h"

#include"key_on_off.h"
/*
stc8h1k28
251103 -> stc8h8k64u
48V锂电池串口传送数据
   11059200UL  11.0592MHZ

*/
void main(){

         stc_pin();//上电管脚初始化2018-10-25//
         stc15w_pin(0,0,0);//mode=0  8051格式,         =1  推挽输出 ,=2  高阻输入 ,=3  开漏,

         set_io_4kr();//设置上拉4k电阻
         AUXR = 0x00;

         delay1(500);//1ms
        // IR_Init();         //100us进入T0中断
                clr_batt_v();//清空数据
          clr_copy_bat_v();//清空记录数组数据
                BBZZ(255);
                //Timer0Init();                //50000微秒@12.000MHz
          time4_init();//10ms,11.059200
          UartInit();//串口一初始化定时器一
         // UartInit2();//串口二初始定时器二

                LCD_Init();
                delay1(5);//1ms
                LCD_CmdWrite( 0x00);
                LCD_DataWrite(0x04);
                delay1(5);//1ms
                Only_Show_ddram1();
//  Only_Show_Page1(); //只显示DDRAM1
//  Access_Page1();   //只存取DDRAM1
                LCD_CmdWrite( 0x12);
                LCD_DataWrite(0x11);
                no_bold_word();//汉字非粗体显示
                clear();
                delay1(5);//1ms

         quhe(10,0);//锄禾11, 16
         delay1(1000);//u16
         my_clear();
         write_v_in_str();                    //测试列输入,从上到下光标
         led = 0;

//        LCD_ShowStr(0,0,"邵建雄电池batt数\xfd据显示");//在指定的坐标处显示字符串,由于数是0xfd要转义

        while(1){

        //show_batt_dat();
                xianshi_voltage();        //把接收到的电池电压,数据显示出来
                //ti2_send(); //发送查询数据250926改动

                key_t0_set();//处理按键事件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