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 为什么有电压差也亮不了?

楼主(2026-01-02):
为什么有电压差也亮不了

网友A:
用万用表串联测量回路电流,确保其达到LED的额定值。

网友B:
LED正负极电压逻辑错误,LED正极电压≤负极电压,无法形成正向导通的电压差,满足不了LED的导通条件(一般需要正向压降

网友C:
LED负极电压是5V ,正极是5V或0V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