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电路问题

楼主(2026-01-02):
NTC是10k 3950的。
电路连接:电池+接上拉10K电阻-单片机(STC8G1K08)ADC-NTC-GND.。
同时也用了ADC15 用内部1.19V反推电池电压。电池充电是用的4056。当充电器插入后,5v到4056给电池充电的同时5v也给负载。单片机电源是来自电池,实时检测电池电量数码管显示。到5v拔掉时,会自动切换到电池给负载。

但问题是电池供电:NTC温度就显示就正常 ,插入充电器就会出现NTC温度降10度,即使不接负载,插入充电器,问题依旧 求解惑
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A:
8g1k08Adc的参考电压就是供电电压,AdC值是按比例分的不受电源电压影响问题应该出在代码上

网友A:
把代码丢给AI问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看看NTC上拉电压在充电器插入时有没有变化!估计是高了!

网友C:
按楼主对电路描述,ADC转换得到的是VCC分压比值,与VCC电压高低(1.9-5.5V)无关。单就测温而言无需利用内部1.19V反推电池电压来计算温度。通常是将ADC转换值经查表获取温度值。常温范围测量误差小于0.5度不难。

网友D:
外接电源有高频干扰影响ADC采样!可以在采样输入端不接一只103电容或者105+103电容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接电源有高频干扰影响ADC采样!可以在采样输入端不接一只103电容或者105+103电容试一试

是和Ntc并联吗,我只有单片机供电有20u+104电容。4056没有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和Ntc并联吗,我只有单片机供电有20u+104电容。4056没有电容

NTC是一端接地一端接ADC输入吧。如果这样就并联在NTC两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和Ntc并联吗,我只有单片机供电有20u+104电容。4056没有电容

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不是单片机供电端的2个电容能够消除的。ADC高输入阻抗端更容易受到影响

网友E:
pmos画反了,改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问题找到了,NTC电源端没有和mcu同源,插充电器时会被切换到充电器的电,拔掉充电器是切换到电池,所以才会问题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