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tc热敏怎么跟IO口隔离?

楼主:
请问ntc热敏怎么跟IO口隔离?

网友A(2026-01-03):
不考虑成本 就是用双单片机,再走485 或者光耦隔离或者无线。;也有专门的隔离芯片; 但是我没有使用过 不好说。

网友B:
有个东西叫做运放,有个电路叫做电压跟随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西叫做运放,有个电路叫做电压跟随电路。

这个想过,没实际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成本 就是用双单片机,再走485 或者光耦隔离或者无线。;也有专门的隔离芯片; 但是我没有使用过 不 ...

贵啊

网友D:
怎么隔离?不共地?或者只是对后级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隔离?不共地?或者只是对后级的影响?

怕高压击穿芯片

网友E:
我是直连的,芯片坏的非常少见,倒是那个NTC实在是不咋地,坏掉的挺多。搞不清楚原因,让卖家研究了,也没有结果,就是坏。我觉得可能和干扰脉冲有关系吧。比较半导体的东西,容易击穿

网友F:
光耦合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G:
光藕不行嘛

网友E:
线性光耦好像都蛮贵的吧
是否需要校准就不知道了,我也没用过。
但是直连是不需要校准的,都是固定的参数就可以

网友H:
只要意外引入的高压不是很高,100V以内采用下图电路不会导致IO口损坏。IO口内部有保护二极管外部就不用接。

网友D:
这个电路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保护措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只要意外引入的高压不是很高,100V以内采用下图电路不会导致IO口损坏。IO口内部有保护二极管外部就不用接 ...

IO前加个200K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保护措施了!

电压可能是持续输入的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可能是持续输入的也可以?

输入电压峰值有多大?

网友D:
可以在12楼基础上把200K电阻改成20K足够!200K电阻有可能会影响ADC输入。另外NTC非地端(分压点对VCC接一只4148之类的二极管把分压点高于VCC部分电压引入VCC)。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12楼基础上把200K电阻改成20K足够!200K电阻有可能会影响ADC输入。另外NTC非地端(分压点对VCC接一只 ...

12~36V 一般情况。太高也不敢用,发热部位跟身体接触 这样?芯片不炸吗?

网友I:
隔离运放可以试试,线性光耦有点贵

网友J:
一般不用隔离:用18楼的电路即可,不过我的推荐参数是,200K改1K,下二极管改为4.7V(5V单片机系统)左右的稳压管(需要牺牲掉4.7-5V的AD空间),上二极管不变。
如果必须隔离,则有一定的技巧。方法多多,例如:
将NTC接入振荡电路(如555),让振荡频率由NTC控制,即频率代表温度,再用光耦将脉冲频率送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36V 一般情况。太高也不敢用,发热部位跟身体接触这样?芯片不炸吗?

36V电压10K电阻,即使NTC开路,最大电流也只有3.6ma!由二极管导向VCC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当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10K电阻可以考虑2只5.1K电阻串联更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一般不用隔离:用18楼的电路即可,不过我的推荐参数是,200K改1K,下二极管改为4.7V(5V单片机系统)左右的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