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地机机盖无法打开

楼主:
洗地机换电池打开机盖的视频不少,但就是拧不动(顺,逆时针都不行!),打不开,热风吹也不行!我没辙了。请教高人!  终于打开了:外周锉处凹槽增大摩擦力无效,突然想到贴橡皮膏增大摩擦,我儿子终于把它打开了!(这个设计值得商榷!)

网友A(2026-01-09):
适当地敲一敲,振动一下,四周反复几次,也许就开了。因为洗地时必然要接触到污水,难免有污渍进入,将螺纹粘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当地敲一敲,振动一下,四周反复几次,也许就开了。因为洗地时必然要接触到污水,难免有污渍进入,将螺纹 ...

肯定不是螺纹,多个视频都说顺时针拧开!就是拧不开!?用锉锉出凹槽增大摩擦力还是拧不开!!绝了!!

网友C:
没有拆过这个东西,猜一下,机盖的螺纹里是不是打了密封胶?可不可以拿电吹风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拆过这个东西,猜一下,机盖的螺纹里是不是打了密封胶?可不可以拿电吹风吹下?

电吹风也吹了,不行!只是稍微有点活动,不会是螺纹(有打开的视频),还是手拧力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