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二极管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6-01-04):
现在的产品用的78m05给stc8g1k08的5v电路供电,但是经常出现芯片损坏的情况,78m05未损坏。想着加一个tvs二极管并联5v和地保护下单片机,一开始想用的是反向耐压5v,击穿6.4v到7v的。后来问了下ai,说建议选6v的,防止把5v以上的都当成过压。。。然后又扯到什么tvs把电源拉低然后电流增大,听着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单片机最大工作电压5.5v,选6v好像又起不到保护的作用,想问问有经验的大佬们该怎么选。

网友A:
信我,选5.1V的,信AI就选6V的,信你自己就选5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我,选5.1V的,信AI就选6V的,信你自己就选5V的

这玩意儿不是有个范围吗?比如5V的,有可能是4.9V?这样不是白白消耗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不是有个范围吗?比如5V的,有可能是4.9V?这样不是白白消耗电源?

这玩意一般只会往高不会往低的,就像保险丝标写着10A,低于10A的在出厂测试时就被测试电流烧断了

网友C:
几点意见:
1. TVS 本来不是这个场景使用的, 一定要用也可以,功率余量要足够大。
2. MCU烧掉大概率不是电源5V导致的。7805是线性的器件,没有瞬态高压的问题。
3. MCU烧毁建议检查 PIN 的驱动, STC 输出没有保护,而允许电流较大,多口输出时存在超流风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信我,选5.1V的,信AI就选6V的,信你自己就选5V的

我信你,也信科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点意见:
1. TVS 本来不是这个场景使用的, 一定要用也可以,功率余量要足够大。
2. MCU烧掉大概率不是 ...

电流大,烧断了,某个引线,会使芯片电源脚发生短路?

网友E:
一般要有电源通断,才可能产生瞬间高压,比如电源插拔、电源控制开关、感性的器件关断等场景
你看一下你的电路上有这方面的应用场景吗?
没有的话就不是瞬间高压烧掉的,TVS大概率没用
TVS电压一般取工作电压的1.2倍左右,比如手机电池满电4.2V,电池端TVS一般用5V;充电口5V,TVS一般用6-7V

网友F:
真要用也是选zener吧,怎会用TVS?

网友G:
STC8G1K08不是那么容易坏的。除电源质量不好,瞬时脉冲损坏芯片外,MCU整机电流要控制在规定范围,虽然单个IO能承载20mA,但整机电流不要超过70mA。8Pin封装的不要超过35mA。检查外围电路设计是否有隐患。有成熟设计的电路采用5W5.6V稳压二极管加16V500mA的PTC自恢复保险,确保电源无意外。

网友H:
芯片用3.3,TVS用5v就行了何必纠结?

网友I:
7805+stc8g1k08,经典组合啊,我们公司大指验证过了,烧芯片不是7805的问题,可能是输入正负极接反导致的。在输入端做一下防反接保护(正极串接二极管),或者正负极反向接二极管(这个电源没短路保护会烧电源,不建议)

网友B:
你这不会是从用户那里返修的吧,有没有怀疑是竞争对手使了下三滥的手段?

网友J:
大概率是芯片驱动了电感性负载,未续流保护措施,而损坏。
ai,说建议选6v的TVS,应接在5v输出端,而不是输入端。

网友K:
可控硅闩锁效应。CMOS电路引脚电压高于VCC+0.7V或低于VEE-0.7V会触发寄生可控硅,芯片电流增大直到烧毁。

网友L:
我有次把下载线插反(电源是下载线提供的)。下载老是失败,检查是插反了赶紧纠正竟然没烧。

网友M:
首先MCU损坏的原因未找到, 加了TVS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因为损坏芯片的问题不一定是电源的浪涌造成的。

网友N:
选 5.5V 双向 TVS,紧贴单片机焊接,78M05 接滤波 + 散热,输入加反接 + 保险丝,按这个来,就能彻底解决单片机损坏的问题。

网友O:
核心问题还是问题没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