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W553使用IIC读取MLX90614温度传感器并把数值显示在oled上

楼主(2026-01-04):
一、硬件
        在快速发展的物联网与智能设备时代,RISC-V作为一种先进的开源指令集架构,正逐步成 为业界的焦点。 中电港萤火工场推出基于兆易创新(GigaDevice)GD32VW553——一款RISC-V内核的32 位MCU的开源硬件板GD32VW553-IOT-V2。该板集成了主控芯片卓越的无线连接能力(集成Wi-Fi 6 与BLE5.2)、强大的性能与能效比以及丰富的外设接口,可享受到开源社区带来的丰富资源 和便利,极大地方便了开发者的快速部署和应用创新。
        全新的设计针对旧款的开发痛点进行了系统性优化:
Type-C口升级:集成串口功能,简化调试与程序下载流程,提升开发便捷性
新增开关:增设用户可自定义按键及指示灯,拓展交互控制与状态显示功能
板面布局优化:背面增加引脚丝印,正面仅保留关键器件丝印,布局清晰及信息聚焦
FLASH焊接位:移至背面,减少焊接风险,增加开源二次开发的灵活性
BOOT开关优化:升级为拔码式设计,简化操作逻辑,提升切换效率
稳固性增强:板厚增至1mm,提升了整体结构强度与抗变形能力 联合兆易创新打造GD32无线生态专区,整合产品动态、开源分享、方案应用、资料下载等,iceasy

二、MLX90614温度传感器
MLX90614 是一款集成红外热电堆传感器和信号处理芯片的非接触式温度计。它采用了先进的红外感应技术,可以对目标物体进行高精度和高分辨率的温度测量,适用于各种工业、汽车等应用。
特性和优点
MLX90614 具有以下主要特性和优点:
高精度和高分辨率:由于集成了低噪声放大器、17 位模数转换器和强大的数字信号处理单元,使得温度计具备高精度和高分辨率1。
宽温度范围:环境温度范围为 -40℃ 至 125℃,物体温度范围为 -70℃ 至 382.2℃1。
低功耗:功耗仅为 1mA 左右,适合于电池供电的场合2。
多种输出模式:支持数字 PWM 和 SMBus 输出模式,方便与各种系统集成1。
快速响应:响应时间通常在 100ms 以内,可以快速测量温度变化2。
非接触式测量:无需接触被测物体,避免了传统温度测量方式中可能引起的污染和磨损问题
工作原理:
MLX90614 由红外热电堆传感器 MLX81101 和信号处理芯片 MLX90302 组成。红外热电堆传感器输出的温度信号经过内部低噪声放大器放大后,经过 A/D 转换器转换为 17 位数字信号,通过数字信号处理单元处理后输出

通讯协议:
SMBus (System Management Bus)是 1995 年由 intel 公司提出的一种高效同步串行总线,SMBus 只有两根信号线:双向数据线和时钟信号线,容许 CPU 与各种外围接口器件以串行方式进行通信、交换信息,即可以提高传输速度也可以减小器件的资源占用,另外即使在没有SMBus 接口的单片机上也可利用软件进行模拟。

三、代码
mlx90614.c

/**********************************************************************************
*IIC
* SDA ----> PA6
* SCL ----> PA5
**********************************************************************************/

#include "mlx90614.h"
#define I2C_SDA_RCC         RCU_GPIOA
#define I2C_SDA_PORT        GPIOA
#define I2C_SDA_PIN         GPIO_PIN_6

#define I2C_SCL_RCC         RCU_GPIOA
#define I2C_SCL_PORT        GPIOA
#define I2C_SCL_PIN         GPIO_PIN_5

void I2C_SCL_1(void)
{
        gpio_bit_set(I2C_SCL_PORT, I2C_SCL_PIN);
        i2c_delay();
}

void I2C_SCL_0(void)
{
        gpio_bit_reset(I2C_SCL_PORT, I2C_SCL_PIN);
        i2c_delay();
}

void I2C_SDA_1(void)
{
        gpio_bit_set(I2C_SDA_PORT, I2C_SDA_PIN);
        i2c_delay();
}

void I2C_SDA_0(void)
{
        gpio_bit_reset(I2C_SDA_PORT, I2C_SDA_PIN);
        i2c_delay();
}

FlagStatus I2C_READ_SDA(void)
{
        return gpio_input_bit_get(I2C_SDA_PORT, I2C_SDA_PIN);
}

uint8_t crc_table[] = {
    0x00, 0x07, 0x0e, 0x09, 0x1c, 0x1b, 0x12, 0x15, 0x38, 0x3f, 0x36, 0x31,
    0x24, 0x23, 0x2a, 0x2d, 0x70, 0x77, 0x7e, 0x79, 0x6c, 0x6b, 0x62, 0x65,
    0x48, 0x4f, 0x46, 0x41, 0x54, 0x53, 0x5a, 0x5d, 0xe0, 0xe7, 0xee, 0xe9,
    0xfc, 0xfb, 0xf2, 0xf5, 0xd8, 0xdf, 0xd6, 0xd1, 0xc4, 0xc3, 0xca, 0xcd,
...
    0xfa, 0xfd, 0xf4, 0xf3
};

uint8_t CRC8_Calc (uint8_t *p, uint8_t len)
{
    uint16_t i;
    uint16_t crc = 0x0;

    while (len--) {
            i = (crc ^ *p++) & 0xFF;
            crc = (crc_table[i] ^ (crc << 8)) & 0xFF;
    }

    return (crc & 0xFF);
}

void i2c_delay(void)
{
    uint8_t i = 0;
    for(i = 0; i<50;i++);
}

void i2c_start(void)
{
    I2C_SDA_1();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DA_0();
    i2c_delay();
    I2C_SCL_0();
}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CL_0();
    i2c_delay();
    I2C_SDA_0();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DA_1();
}

void i2c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MAX,GPIO_PIN_5|GPIO_PIN_6);

        i2c_stop();
}

uint8_t i2c_wati_ack(void)
{
    uint8_t re;
    uint8_t time_out = 20;

    I2C_SDA_1();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while(time_out--)
    {
        if(I2C_READ_SDA())
        {
            re = 1;
        }
        else
        {
            re = 0;
        }
    }

    I2C_SCL_0();
    i2c_delay();
    return re;
}

void i2c_ack(void)
{
    I2C_SDA_0();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I2C_SDA_1();
}

void i2c_nack(void)
{
    I2C_SDA_1();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

void i2c_send_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i;
    for(i = 0;i<8;i++)
    {
        I2C_SCL_0();
        i2c_delay();

        if(byte&0x80)
        {
            I2C_SDA_1();
        }
        else
        {
            I2C_SDA_0();
        }

        byte <<= 1;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
    I2C_SCL_0();
    i2c_delay();
}

uint8_t i2c_read_data(void)
{
    uint8_t i;
    uint8_t value;

    value = 0;

    for(i =0; i<8;i++)
    {
        value <<= 1;
        I2C_SCL_0();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if(I2C_READ_SDA())
        {
            value++;
        }
    }
    I2C_SCL_0();
    i2c_delay();

    return value;
}

int8_t i2c_read_reg(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reg_addr, uint16_t *p_data)
{
    uint8_t ucAck = 0;
    uint8_t ValBuf[6] = {0};
    uint8_t prcRegVal = 0;

    ValBuf[0] = dev_addr << 1;
    ValBuf[1] = reg_addr;
    ValBuf[2] = (dev_addr << 1) | 0x01;

    i2c_start();
    i2c_send_byte(ValBuf[0]);
    ucAck = i2c_wati_ack();
    if(ucAck)
    {
        goto cmd_fail;
    }

    i2c_send_byte(ValBuf[1]);
    ucAck = i2c_wati_ack();
    if(ucAck)
    {
        goto cmd_fail;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ValBuf[2]);
    ucAck = i2c_wati_ack();
    if(ucAck)
    {
        goto cmd_fail;
    }

    ValBuf[3] = i2c_read_data();
    i2c_ack();
    ValBuf[4] = i2c_read_data();
    i2c_ack();
    ValBuf[5] = i2c_read_data();
    i2c_ack();

    i2c_stop();

    prcRegVal = CRC8_Calc(ValBuf,5);
    if(prcRegVal == ValBuf[5])
    {
        *p_data = (ValBuf[4] << 8) + ValBuf[3];
        return 0;
    }
    else
    {
        return -2;
    }

cmd_fail:
    i2c_stop();
    return -1;
}

float mlx90614_read_temp(uint8_t devAddr)
{
        float temp;
        uint16_t data;

        if( 0 == i2c_read_reg(devAddr,0x07,&data))
    {
        temp = data*0.02 - 273.15;
    }
    else
    {
        temp = MLX90614_TEMP_ERR;
    }

        return temp;
}

mlx90614.h

#ifndef __MLX90614_H
#define __MLX90614_H
#include "gd32vw55x.h"
#define MLX90614_TEMP_ERR   -99
#define MLX90614_TOBJ1      0x07
#define MLX90614_ADDR       0x5a

void i2c_delay(void);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uint8_t i2c_wati_ack(void);
void i2c_ack(void);
void i2c_nack(void);
void i2c_send_byte(uint8_t byte);
uint8_t i2c_read_data(void);
uint8_t CRC8_Calc (uint8_t *p, uint8_t len);
int8_t i2c_read_reg(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reg_addr, uint16_t *p_data);
float mlx90614_read_temp(uint8_t devAddr) ;
void i2c_init(void);

#endif

这个代码里面含有BMP280代码,没测试锅这个代码能有用,但是这个MLX90614这个代码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