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40N做Modbus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想用ch340n转usb做串口通信用,目前的问题是pc设备管理器也可以识别到ch340串口,但是使用modbus做串口通信时没有反应,ch340n的电路如上,没有用usb5v供电,用的是和单片机相同的内部3.3v供电,大佬可以看一下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2026-01-04):
检查一下RX和TX是否交叉连接;短接RX和TX,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看能否接收到数据,可以的话说明串口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B:
测试用的这个,与单片机通讯收发可以。8脚(V3)官方文档是连0.1uf,然后接地。可以飞线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RX和TX是否交叉连接;短接RX和TX,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看能否接收到数据,可以的话说明串口电 ...

我傻了,还真是RX和TX没有交叉接,电路是没问题的,交叉之后通信是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