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法电路、滤波电路、放大电路

楼主(2026-01-04):
设计一款信号处理电路,有3个独立信号源,分别是正弦波:频率50Hz,幅值1V,偏移1V;脉冲波:频率10kHz,幅值0V/1V,上升、下降时间0.1us,占空比50%;正弦波:频率1kHz,幅值1V,偏移为0;设计一个加法电路,三个信号源叠加,增益分别为1、0.5、0.01,然后提取合成信号中1kHz成分,并放大至0~3V范围。设计了好多,一直没出波形,有会的吗

网友A:
就是设计一个叠加电路,再加上放大器与带通滤波器吧。分别设计,运算放大器做信号混合,一级带通放大。

网友B:
主要看你手头有什么,可以先分别放大再相加最后要是单片机处理最好是直接滤波如果要器件滤波的话其实有点难因为目标频率的增益太小了

网友C:
你这是求设计,不是求助!?

网友D:
用三个运放做成反向放大器,一个做跟随,一个做成0.5倍,一个做成0.01倍处理三个信号,再用一个放大器
放三个信号反向叠加在一起,合成信号就有了,信号经电阻分压后(缩小,调节信号大小用),再用一个运放做成正向加法器(加一个直流电压,将信号由+-抬成0以上无负)放大器(如1-2倍,配合前面的缩小,达成0~3V)+LC对1KHz选频并放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