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插头的真正名称就是杜邦插头嘛?还有哪些以企业名命名的元器件?

楼主(2026-01-05):
杜邦插头是不是俗称?还是正式名?
还有哪些企业名称命名的元器件?要正式的,比如华为插头、安卓插头这种俗称不算。苹果插头算不算?

网友A:
去某一个宝找他们要规格书就知道了

网友B:
杜邦插头最早杜邦公司研发的算通用名吧,华为插头、安卓插头这种俗算称

网友C:
有通用标准的,会有共同的名称,如M3*12,TYPE-C,但也不排斥厂家自起名子。
比如:张三是通用的名子,二狗子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的小名子。

网友D:
我们也可以称这类问题是 BD7RL问题 。

网友E:
STM32 ST公司的microcontroller, 这个算不算以企业名命名的元器件

网友F:
名字不是重点,参数符合才是王道。

网友G:
杜邦插头 (DuPont connector) 既是俗称,也已成为行业通用名称,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方标准名称。
苹果插头肯定是俗称啊,苹果旗下很多类型的插头,以元器件命名的有很多,搜一下就有Molex 连接器(莫仕),JST 连接器,USB 接口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