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继电器怎么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
求助  根据大家的帮助我尝试画了一下原理图,从八个继电器减少到三个,SW2是控制K3的,通过SW2控制K3的闭合和断开来决定电路有没有24V电源,所以SW2就相当于整个电路的总开关,SW1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份原理图的是否合理

网友A(2026-01-05):
楼主画的不错,8个继电器下次不要画了。

网友:
楼主画的不错,8个继电器下次不要画了。

哈哈哈好的好的  感谢指导

网友B:
用2个有2档输出继电器可以切换了

2继电器控制电机

2继电器控制电机

网友C:
c1 c2 c3 +-  可调电枢

网友D:
错得很离谱,你是基础知识严重不行啊,两个轻触按键1脚的5V要改到3脚,否则继电器是一直吸合的,就算改了这样也只能完成按下动作,放开恢复,如果想要保持,就要改用自锁开关而不是轻触按键;就继电器的标识,K3的3脚是常闭触头,2脚才是常开的,也就是说要把3脚的线改到2脚,否则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总开关是通电的;作为控制正反转的K1和K2可以考虑合并成一个,当然不改也行,就是触头接法错了,电机的两个脚分别接到K1、K2的5脚,K1的3脚和K2的2脚以及24V接在一起,K1的2脚和K2的1脚以及GND接在一起。看沙发的图就明白了;
如果只是图中的电路,就不要降压模块了,直接使用线圈电压为DC24V的继电器;
外接电源插座的GND必须接插座的2脚而不是3脚。

网友E:
有双刀双掷的继电器

网友F:
控制电机正反转只需要两个继电器/开关

网友G:
对于直流电机,用一个有两组常开、常闭触点的继电器即可,如8楼所画。

网友H:
一个双切的继电器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一个双切的继电器就行

一个是不行的,继电器只有一个开关量,记为1或0,电机有三种状态,正转,反转,停,你想想。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双刀双掷的继电器

对呀,直流电机可以倒换极性实现正反转,一个就可以了吧

网友J:
用一个三位双刀双掷钮子开关就可以了:
左位:正转
中位:停止
右位:反转
电机接中刀两个头。
左右接+-电源,左右交叉。
如改用继电器,自己想想,类似。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一个是不行的,继电器只有一个开关量,记为1或0,电机有三种状态,正转,反转,停,你想想。

停止由总开关控制,继电器只管正反转,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L:
用8个是人才,用3个是奇材,用2个是百姓,用电子开关没声音。

网友M:
用继电器是搞电工的,用H桥是搞电子的,用单片机是搞嵌入式的,用PLC是搞电控的,由楼主画图来看,建议楼主用H桥。

网友N:
老早以前用那种钮子开关 六个接线柱的双刀双掷的那种 中间两柱接131电动机变速箱 剩下两组四柱交叉连接再连到电池实现正反转当时觉得自己很牛

网友O:
这24V一通电不是直接短路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有双刀双掷的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4组双刀双掷也寻常。

网友P:
我就想问下,这提问的是大学生? 还是初中生?

网友Q:
引用 网友D:
错得很离谱,你是基础知识严重不行啊,两个轻触按键1脚的5V要改到3脚,否则继电器是一直吸合的,就算改了这 ...

感谢指导!因为材料比较少,只有这一种5V继电器和按键,所以就加了降压模块,其他接线都已改正。目前在恶补知识中,争取早日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