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有蓝牙二次开发经验大神帮助

楼主(2026-01-06):
我最近研究基于蓝牙测距仪二次开发的相关问题,要求是在安卓手机上编写一个程序,在手机上按下测距按钮后,发送一些控制码给蓝牙设备,蓝牙设备接收到控制码后进行测距,再通过蓝牙发送给手机,手机获取到信息后自动保存测距结果。
本人为硬件小白,没有任何经验,需要各位大神的建议,因为我目前连使用何种硬件模块都不清楚!!

网友A:
设备端用蓝牙模块+单片机方式,开发方便些

网友B:
接口、通讯协议都不告诉,,,,别人怎么知道你的设备是怎样的

网友C:
你的测距仪本来就有蓝牙功能?

网友D:
看你描述应该是识别蓝牙信号强度,判断蓝牙模块与手机距离?

网友E:
首先要明确,蓝牙是个通讯协议,不是测距工具。你选择的测距模块带不带蓝牙通讯功能,有没有其他通讯口,什么规格,这个是基本条件。对于有蓝牙通讯能力的测距仪,那就是配上手机端APP软件的事。测距仪没有蓝牙能力那就要看有什么通讯口可用了。有RS232口那就要考虑有串口的单片机来配合。这个是系统构成的考虑内容,什么细节都没有就没办法给出确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通讯协议都不告诉,,,,别人怎么知道你的设备是怎样的

您好,我选用了优利德LM40BM作为测距工具,它本身有蓝牙模块,通过官方发布的软件可以连接到蓝牙进行手机操作测距。我捕获了蓝牙报内容,按照其中步骤在NRF Connect中进行模拟,但是设备返回值一直为BBBB,应该是忙碌或者无效的意思。目前就卡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测距仪本来就有蓝牙功能?

测距仪本身有蓝牙模块,是LM40BM,发帖后查资料购买的。现存问题是找不到相关公开逆向报告,不知道如何私下建立连接。但是我自己抓取了一些官方软件的蓝牙报,使用NRF复现这个过程,但是也没能成功,目前在研究如何成功建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通讯协议都不告诉,,,,别人怎么知道你的设备是怎样的

不好意思,我是这方面小白,测距仪本身有蓝牙模块,是LM40BM,发帖后查资料购买的。现存问题是找不到相关公开逆向报告,不知道如何私下建立连接。但是我自己抓取了一些官方软件的蓝牙报,使用NRF复现这个过程,但是也没能成功,目前在研究如何成功建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端用蓝牙模块+单片机方式,开发方便些

设备端我已经购买了,发帖后查资料购买的。现存问题是找不到相关公开逆向报告,不知道如何私下建立连接。但是我自己抓取了一些官方软件的蓝牙报,使用NRF复现这个过程,但是也没能成功,目前在研究如何成功建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明确,蓝牙是个通讯协议,不是测距工具。你选择的测距模块带不带蓝牙通讯功能,有没有其他通讯口,什 ...

您好,我明白蓝牙是通信协议。不好意思发贴前没有了解清楚,测距仪本身有蓝牙模块,设备名字是优利德的LM40BM,发帖后查资料购买的。现存问题是找不到相关公开逆向报告,不知道如何私下建立连接。但是我自己抓取了一些官方软件的蓝牙报,使用NRF复现这个过程,但是也没能成功,目前在研究如何成功建立连接。

网友A:
你这不是二次开发,你这是想破解厂家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