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sop8不会改引脚功能了

楼主(2026-01-07):
我是一个小白,对这个好奇就买了几个来玩,电灯现在成功了,想试着点亮oled屏幕。可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第八脚位P3.3的功能不会切换了着了好多视频也没看到讲这个的。在这里拜求前辈们多多指教一下,小生感激不尽了。

网友A:
认真看下规格书第3章,功能脚切换,在173页

网友B:
  首先,你弄错了STC8G1K08A的引脚图,你发的是STC8G1K08的。
   其次,STC8G1K08A的SPI方式的4个引脚是固定IO口,不能改变。采用STC8G1K08A驱动OLED只能采用I2C方式(采用SPI方式的话,IO口不够),STC8G1K08A的I2C功能口切换是通过设置寄存器P_SW2,但寄存器默认值是P3.2为SCL,P3.3为SDA,根据PCB布局需要也可以(P_SW2 |= 0x10;)切换为P5.4为SCL,P5.5为SDA。
  结论,采用STC8G1K08A,想使用P32和 P33驱动OLED的话,不必改变引脚功能。如果采用模拟I2C的话,其6个IO口就随便选择了,只需定义SCL和SDA是哪个IO口。

网友C:
STC的8脚芯片基本一样,高级功能各型号会有不同。
至于改引脚功能或引脚切换,貌似没见过这种说法。

网友D:
STC8G1K08A与STC8G1K08,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E:
第8脚有9种IO功能,P3.3、ADC3、TxD_2、INT1、MISO、SDA、CCP1、CCP1_2、CCP1_3,
你要用到哪一种?
如果是P3.3,是最常用、标准的IO,可以替换到P3.0、P3.1、 P3.2、P5.4、P5.5任意一个脚上;
如果是ADC3,只能换到有ADCx的管脚上;
如果是INT1,只能换到有INTx的管脚上;
其余类同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