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3.3V如何驱动大功率mos管

楼主(2026-01-08):
mos型号80N10 单片机stm32 供电电压两节3.7v锂电池串联

网友A:
低压MOS管可以直接驱动,高压大功率MOS管可以先进行电平变换再驱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栅极驱动器.
比如UCC27517

网友C:
80N10算高压大功率NMOS管,100V100A,阈值电压较高,典型应用VDS=10V。最低VDS不宜小于6V。故VCC3.3VMCU不能直接驱动,需要提高驱动电压。

网友D:
单片机作用是控制,驱动需设计驱动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80N10算高压大功率NMOS管,100V100A,阈值电压较高,典型应用VDS=10V。最低VDS不宜小于6V。故VCC3.3VMCU不 ...

60V最好隔离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80N10算高压大功率NMOS管,100V100A,阈值电压较高,典型应用VDS=10V。最低VDS不宜小于6V。故VCC3.3VMCU不 ...

Q1Vgs超过20V必烧,你这个电路名叫“MOS管毁灭者”。

网友A:
这个可以,不过是反相输出,同类型的同相输出的MCP1416

网友G:
请按照数据手册的要求提供所需的栅极驱动逻辑电平,并使用逻辑电平转换器。

网友H:
不说完整应用电路, 直接说能不能驱动 怎么驱动  都是空话。   我们直接告诉你 3.3V不能直接驱动。 或者直接告诉你, 需要加个栅极驱动芯片 或者加一级三极管放大后再驱动,或者加光耦隔离后驱动, 或者加运放后驱动或者。。。。。。。。

网友I:
至于驱动电路具体看MOS管源极漏极接的什么东西,是否对开关频率有要求? 光耦只适合低频驱动。

楼主(2026-03-07):
如果用光耦一端单片机 另一端驱动mos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至于驱动电路具体看MOS管源极漏极接的什么东西,是否对开关频率有要求? 光耦只适合低频驱动。

137之类的高频光耦可以传输较高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光耦一端单片机 另一端驱动mos可以吗

MOS管专用光耦TLP250

网友J:
如果只是一个开和关,那就单片机端口直接控制就行,不需要什么驱动电路
如果是PWM,电流不大的话,单片机直接控制一样的没有问题,2A以下电流不会的事
如果是电流大于2A了,那就得要用到驱动芯片了,自己用三极管驱动也行,网上的很多参考电路

网友K:
不讲MOS工作电压,只能告诉你不能直接驱动。
建议驱动信号通过光耦隔离给到驱动电路,没了。

网友L:
直接某一个宝买一个mos驱动版,自己研究下就明白了

网友M:
通过光电耦合等等进行扩展

网友N:
引用 网友C:
80N10算高压大功率NMOS管,100V100A,阈值电压较高,典型应用VDS=10V。最低VDS不宜小于6V。故VCC3.3VMCU不 ...

你这个电路栅极不了加一个10V-12V的钳位稳压管么?前面还要串一个电阻。不这样搞的话,不是会把MOS给搞穿嘛。
最好是驱动电压与MOS供电电压分离,安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