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3K64S2单片机驱动128x32 OLED电压电流表

楼主:
电压电流显示波动严重不准 请教ADC采集程

/***************************************************
* STC8H3K64S2驱动128x32 OLED电压电流表程序
* 功能:0-500V电压 0-999mA电压电流表
* 作者:HSGhxq
* 版本:V1.0
* 日期:2026-01-10
***************************************************/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 OLED定义
#define OLED_ADDRESS 0x78  // OLED I2C地址
#define OLED_CMD     0x00  //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0x40  // 写数据

// ADC定义
#define ADC_CH_VOLTAGE 0   // 电压测量通道 (P1.0)
#define ADC_CH_CURRENT 1   // 电流测量通道 (P1.1)

// 引脚定义
sbit SCL = P3^2;  // OLED时钟
sbit SDA = P3^3;  // OLED数据

// 电压电流参数
unsigned int voltage_adc = 0;   // 电压ADC值
unsigned int current_adc = 0;   // 电流ADC值
float voltage_value = 0;      // 电压值
float current_value = 0;      // 电流值
bit display_flag = 0;           // 显示标志,0=开机界面,1=主界面

//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_count = 0;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Ack(void);
void I2C_NoAck(void);
bit I2C_WaitAck(void);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OLE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OLE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ShowChar_8x8(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void OLED_ShowString_8x8(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void Show_Boot_Screen(void);
void Show_Main_Screen(void);
void ADC_Init(void);
unsigned int Get_ADC_Result(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Measure_Voltage_Curren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code unsigned char ASCII_8x8[][8] =
        {
    // 0-9
    {0x3E,0x7F,0x71,0x59,0x4D,0x7F,0x3E,0x00},  // 0
    {0x40,0x42,0x7F,0x7F,0x40,0x40,0x00,0x00},  // 1
    {0x62,0x73,0x59,0x49,0x6F,0x66,0x00,0x00},  // 2
    {0x22,0x63,0x49,0x49,0x7F,0x36,0x00,0x00},  // 3
    {0x18,0x1C,0x16,0x53,0x7F,0x7F,0x50,0x00},  // 4
    {0x27,0x67,0x45,0x45,0x7D,0x39,0x00,0x00},  // 5
    {0x3C,0x7E,0x4B,0x49,0x79,0x30,0x00,0x00},  // 6
    {0x03,0x03,0x71,0x79,0x0F,0x07,0x00,0x00},  // 7
    {0x36,0x7F,0x49,0x49,0x7F,0x36,0x00,0x00},  // 8
    {0x06,0x4F,0x49,0x69,0x3F,0x1E,0x00,0x00},  // 9

    // 字母A-Z
    {0x7C,0x7E,0x0B,0x09,0x7F,0x7F,0x00,0x00},  // A
    {0x7F,0x7F,0x49,0x49,0x7F,0x36,0x00,0x00},  // B
    {0x3E,0x7F,0x41,0x41,0x63,0x22,0x00,0x00},  // C
    {0x7F,0x7F,0x41,0x41,0x7F,0x3E,0x00,0x00},  // D
    {0x7F,0x7F,0x49,0x49,0x41,0x41,0x00,0x00},  // E
    {0x7F,0x7F,0x09,0x09,0x01,0x01,0x00,0x00},  // F
    {0x3E,0x7F,0x41,0x49,0x7B,0x3A,0x00,0x00},  // G
    {0x7F,0x7F,0x08,0x08,0x7F,0x7F,0x00,0x00},  // H
    {0x00,0x41,0x7F,0x7F,0x41,0x00,0x00,0x00},  // I
    {0x20,0x60,0x40,0x40,0x7F,0x3F,0x00,0x00},  // J
    {0x7F,0x7F,0x1C,0x36,0x63,0x41,0x00,0x00},  // K
    {0x7F,0x7F,0x40,0x40,0x40,0x40,0x00,0x00},  // L
    {0x7F,0x7F,0x06,0x0C,0x06,0x7F,0x7F,0x00},  // M
    {0x7F,0x7F,0x0E,0x1C,0x7F,0x7F,0x00,0x00},  // N
    {0x3E,0x7F,0x41,0x41,0x7F,0x3E,0x00,0x00},  // O
    {0x7F,0x7F,0x09,0x09,0x0F,0x06,0x00,0x00},  // P
    {0x3E,0x7F,0x41,0x51,0x7F,0x3E,0x00,0x00},  // Q
    {0x7F,0x7F,0x09,0x19,0x7F,0x66,0x00,0x00},  // R
    {0x26,0x6F,0x49,0x49,0x7B,0x32,0x00,0x00},  // S
    {0x01,0x01,0x7F,0x7F,0x01,0x01,0x00,0x00},  // T
    {0x3F,0x7F,0x40,0x40,0x7F,0x3F,0x00,0x00},  // U
    {0x1F,0x3F,0x60,0x60,0x3F,0x1F,0x00,0x00},  // V
    {0x7F,0x7F,0x30,0x18,0x30,0x7F,0x7F,0x00},  // W
    {0x63,0x77,0x1C,0x1C,0x77,0x63,0x00,0x00},  // X
    {0x07,0x0F,0x78,0x78,0x0F,0x07,0x00,0x00},  // Y
    {0x61,0x71,0x59,0x4D,0x47,0x43,0x00,0x00},  // Z

    // 小写字母
    {0x20,0x74,0x54,0x54,0x7C,0x78,0x00,0x00},  // a
    {0x7F,0x7F,0x44,0x44,0x7C,0x38,0x00,0x00},  // b
    {0x38,0x7C,0x44,0x44,0x44,0x00,0x00,0x00},  // c
    {0x38,0x7C,0x44,0x44,0x7F,0x7F,0x00,0x00},  // d
    {0x38,0x7C,0x54,0x54,0x5C,0x18,0x00,0x00},  // e
    {0x04,0x7E,0x7F,0x05,0x05,0x00,0x00,0x00},  // f
    {0x98,0xBC,0xA4,0xA4,0xFC,0x7C,0x00,0x00},  // g
    {0x7F,0x7F,0x04,0x04,0x7C,0x78,0x00,0x00},  // h
    {0x00,0x48,0x7D,0x7D,0x40,0x00,0x00,0x00},  // i
    {0x40,0xC0,0x80,0x80,0xFD,0x7D,0x00,0x00},  // j
    {0x7F,0x7F,0x10,0x38,0x6C,0x44,0x00,0x00},  // k
    {0x00,0x41,0x7F,0x7F,0x40,0x00,0x00,0x00},  // l
    {0x7C,0x7C,0x0C,0x18,0x0C,0x7C,0x78,0x00},  // m
    {0x7C,0x7C,0x04,0x04,0x7C,0x78,0x00,0x00},  // n
    {0x38,0x7C,0x44,0x44,0x7C,0x38,0x00,0x00},  // o
    {0xFC,0xFC,0x24,0x24,0x3C,0x18,0x00,0x00},  // p
    {0x18,0x3C,0x24,0x24,0xFC,0xFC,0x00,0x00},  // q
    {0x7C,0x7C,0x04,0x04,0x0C,0x08,0x00,0x00},  // r
    {0x48,0x5C,0x54,0x54,0x74,0x24,0x00,0x00},  // s
    {0x04,0x3F,0x7F,0x44,0x44,0x00,0x00,0x00},  // t
    {0x3C,0x7C,0x40,0x40,0x7C,0x7C,0x00,0x00},  // u
    {0x1C,0x3C,0x60,0x60,0x3C,0x1C,0x00,0x00},  // v
    {0x3C,0x7C,0x60,0x38,0x60,0x7C,0x3C,0x00},  // w
    {0x44,0x6C,0x38,0x38,0x6C,0x44,0x00,0x00},  // x
    {0x9C,0xBC,0xA0,0xA0,0xFC,0x7C,0x00,0x00},  // y
    {0x4C,0x64,0x74,0x5C,0x4C,0x44,0x00,0x00},  // z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14,0x00,0x00,0x00,0x00},  // :
    {0x00,0x36,0x36,0x00,0x00,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空格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  // _
    {0x00,0x00,0x03,0x03,0x00,0x00,0x00,0x00},  // "
    {0x2A,0x2A,0x1C,0x1C,0x2A,0x2A,0x00,0x00},  // *
    {0x7F,0x7F,0x49,0x49,0x41,0x41,0x00,0x00},  // E
    {0x08,0x08,0x3E,0x08,0x08,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  // .
    {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  // /
    {0x7F,0x41,0x41,0x41,0x41,0x7F,0x00,0x00},  //
    {0x00,0x08,0x3E,0x08,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8,0x1C,0x2A,0x08,0x08,0x00,0x00},  //
    {0x7E,0x42,0x42,0x42,0x42,0x7E,0x00,0x00},  // 0
    {0x00,0x44,0x7E,0x7F,0x40,0x00,0x00,0x00},  // 1
    {0x7E,0x7F,0x49,0x49,0x49,0x49,0x00,0x00},  // A
    {0x3F,0x7F,0x44,0x44,0x44,0x7C,0x38,0x00},  // d
    {0x3E,0x7F,0x41,0x41,0x41,0x63,0x22,0x00},  // C
};

// 开机界面文字
code unsigned char BootText[] = "HSGhxq VER V1.0";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 {
    while(n--)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n; i++)
        for(j = 0; j < 1000; j++);
}

/***************I2C************************************/
void I2C_Start(void) {
    SDA = 1;
    SCL = 1;
    Delay_us(5);
    SDA = 0;
    Delay_us(5);
    SCL = 0;
}

void I2C_Stop(void) {
    SDA = 0;
    SCL = 1;
    Delay_us(5);
    SDA = 1;
    Delay_us(5);
}

void I2C_Ack(void) {
    SDA = 0;
    SCL = 1;
    Delay_us(5);
    SCL = 0;
    SDA = 1;
}

void I2C_NoAck(void) {
    SDA = 1;
    SCL = 1;
    Delay_us(5);
    SCL = 0;
}

bit I2C_WaitAck(void) {
    SDA = 1;
    SCL = 1;
    Delay_us(5);
    CY = SDA;
    SCL = 0;
    return CY;
}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SDA = (dat & 0x80) ? 1 : 0;
        dat <<= 1;
        SCL = 1;
        Delay_us(5);
        SCL = 0;
    }
    I2C_WaitAck();
}

/***************************************************
* OLED函数
***************************************************/
void OLE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I2C_Start();
    I2C_SendByte(OLED_ADDRESS);
    I2C_SendByte(OLED_CMD);
    I2C_SendByte(cmd);
    I2C_Stop();
}

void OLE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I2C_Start();
    I2C_SendByte(OLED_ADDRESS);
    I2C_SendByte(OLED_DATA);
    I2C_SendByte(dat);
    I2C_Stop();
}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_ms(100);

    OLED_WriteCmd(0xAE);  // 关闭显示

    OLED_WriteCmd(0xD5);  //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
    OLED_WriteCmd(0x80);

    OLED_WriteCmd(0xA8);  // 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iteCmd(0x1F);  // 32-1

    OLED_WriteCmd(0xD3);  //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iteCmd(0x00);

    OLED_WriteCmd(0x40);  // 设置起始行

    OLED_WriteCmd(0xA1);  // 设置段重定向

    OLED_WriteCmd(0xC8);  // 设置COM扫描方向

    OLED_WriteCmd(0xDA);  //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iteCmd(0x02);

    OLED_WriteCmd(0x81);  // 设置对比度
    OLED_WriteCmd(0x7F);

    OLED_WriteCmd(0xA4);  // 设置全部像素点ON

    OLED_WriteCmd(0xA6);  // 设置正常显示

    OLED_WriteCmd(0xD9);  //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iteCmd(0xF1);

    OLED_WriteCmd(0xDB);  // 设置VCOMH电压倍率
    OLED_WriteCmd(0x30);

    OLED_WriteCmd(0x8D);  // 设置充电泵
    OLED_WriteCmd(0x14);

    OLED_WriteCmd(0xAF);  //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iteCmd(0xB0 + y);
    OLED_WriteCmd(((x & 0xF0) >> 4) | 0x10);
    OLED_WriteCmd(x & 0x0F);
}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 j;
    for(i = 0; i < 4; i++) {
        OLED_SetPos(0, i);
        for(j = 0; j < 128; j++) {
            OLED_WriteData(0x00);
        }
    }
}

/***************************************************
* 显示函数
***************************************************/
void OLED_ShowChar_8x8(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 c;

    if(ch >= '0' && ch <= '9') {
        c = ch - '0';
    } else if(ch >= 'A' && ch <= 'Z') {
        c = ch - 'A' + 10;
    } else if(ch >= 'a' && ch <= 'z') {
        c = ch - 'a' + 36;
    } else {
        switch(ch) {
            case '-': c = 62; break;
            case ':': c = 63; break;
            case ' ': c = 64; break;
            case '_': c = 65; break;
            case '.': c = 70; break;
            case '@': c = 71; break;
            case 'm': c = 40; break;
            case 'V': c = 21; break;
            case 'v': c = 21; break;
            default : c = 64; break;
        }
    }

    OLED_SetPos(x, y);
    for(i = 0; i < 8; i++) {
        OLED_WriteData(ASCII_8x8[c][i]);
    }
}

void OLED_ShowString_8x8(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OLED_ShowChar_8x8(x, y, *str);
        x += 8;
        str++;
    }
}

void Show_Boot_Screen(void) {
    OLED_Clear();

    OLED_ShowChar_8x8(0,  1, 'H');
    OLED_ShowChar_8x8(8,  1, 'S');
    OLED_ShowChar_8x8(16, 1, 'G');
    OLED_ShowChar_8x8(24, 1, 'h');
    OLED_ShowChar_8x8(32, 1, 'x');
    OLED_ShowChar_8x8(40, 1, 'q');

    OLED_ShowChar_8x8(54, 1, 'V');
    OLED_ShowChar_8x8(62, 1, 'E');
    OLED_ShowChar_8x8(70, 1, 'R');
    OLED_ShowChar_8x8(78, 1, ' ');
    OLED_ShowChar_8x8(86, 1, 'V');
    OLED_ShowChar_8x8(94, 1, '1');
    OLED_ShowChar_8x8(102,1, ',');
    OLED_ShowChar_8x8(110,1, '0');

          OLED_ShowChar_8x8(20, 3, '2');
    OLED_ShowChar_8x8(28, 3, '0');
    OLED_ShowChar_8x8(36, 3, '2');
    OLED_ShowChar_8x8(44, 3, '6');
    OLED_ShowChar_8x8(52, 3, '-');
    OLED_ShowChar_8x8(60, 3, '0');
          OLED_ShowChar_8x8(68, 3, '1');
    OLED_ShowChar_8x8(76, 3, '-');
    OLED_ShowChar_8x8(84, 3, '1');
    OLED_ShowChar_8x8(92, 3, '2');

    Delay_ms(3000);  // 显示3秒
    OLED_Clear();

    display_flag = 1;
}

void Show_Main_Screen(void) {
    unsigned int volt_int, curr_int;
    unsigned char volt_100, volt_10, volt_1, volt_dec;
    unsigned char curr_100, curr_10, curr_1;

    // 提取电压各位数字
    volt_int = (unsigned int)(voltage_value * 10);
    volt_100 = volt_int / 1000 % 10;
    volt_10 = volt_int / 100 % 10;
    volt_1 = volt_int / 10 % 10;
    volt_dec = volt_int % 10;

    // 提取电流各位数字
    curr_int = (unsigned int)current_value;
    curr_100 = curr_int / 100 % 10;
    curr_10 = curr_int / 10 % 10;
    curr_1 = curr_int % 10;

          OLED_ShowChar_8x8(96,  1, 'H');
    OLED_ShowChar_8x8(106, 1, 'S');
    OLED_ShowChar_8x8(116, 1, 'G');
                OLED_ShowChar_8x8(90,  3, '2');
    OLED_ShowChar_8x8(100, 3, '0');
    OLED_ShowChar_8x8(110, 3, '2');
          OLED_ShowChar_8x8(120, 3, '6');

    OLED_ShowChar_8x8(0,  1, 'V');
    OLED_ShowChar_8x8(8,  1, 'O');
    OLED_ShowChar_8x8(16, 1, 'L');
    OLED_ShowChar_8x8(24, 1, ',');

    // 显示电压值
    OLED_ShowChar_8x8(32, 1, volt_100 + '0');
    OLED_ShowChar_8x8(40, 1, volt_10 + '0');
    OLED_ShowChar_8x8(48, 1, volt_1 + '0');
    //OLED_ShowChar_8x8(56, 1, '.');
   // OLED_ShowChar_8x8(64, 1, volt_dec + '0');
    OLED_ShowChar_8x8(56, 1, 'V');

    // 显示电流标题
    OLED_ShowChar_8x8(0,  3, 'C');
    OLED_ShowChar_8x8(8,  3, 'U');
    OLED_ShowChar_8x8(16, 3, 'R');
    OLED_ShowChar_8x8(24, 3, ',');

    // 显示电流值
    OLED_ShowChar_8x8(32, 3, curr_100 + '0');
    OLED_ShowChar_8x8(40, 3, curr_10 + '0');
    OLED_ShowChar_8x8(48, 3, curr_1 + '0');
    OLED_ShowChar_8x8(56, 3, 'm');
    OLED_ShowChar_8x8(64, 3, 'a');
}

/*********************ADC******************************/
void ADC_Init(void) {

         P1M0 = 0x00;
   P1M1 = 0x00;

    ADCCFG = 0x0F;
    ADC_CONTR = 0x80;
    Delay_ms(1);
}

unsigned int Get_ADC_Result(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result = 0;
    unsigned char i;

    ADC_CONTR = 0x80 | channel;
    Delay_us(10);

    for(i = 0; i < 4; i++) {
        ADC_CONTR |= 0x40;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0x20));
        ADC_CONTR &= ~0x20;
       result += (ADC_RES << 8) | ADC_RESL;
    }

    return result >> 2;
}

void Measure_Voltage_Current(void) {
    unsigned int adc_sum;
    unsigned char i;

    // 多次采样平均
    adc_sum = 0;
    for(i = 0; i < 10; i++) {
        adc_sum += Get_ADC_Result(ADC_CH_VOLTAGE);
        Delay_ms(1);
    }
    voltage_adc = adc_sum / 10;

    // 读取电流ADC值,多次采样平均
    adc_sum = 0;
    for(i = 0; i < 10; i++) {
        adc_sum += Get_ADC_Result(ADC_CH_CURRENT);
        Delay_ms(1);
    }
    current_adc = adc_sum / 10;

    voltage_value = (voltage_adc * 5.0 * 50.0) / 4096.0;

    current_value = (current_adc * 5.0 * 100.0) / 4096.0;

    // 限制范围
    if(voltage_value > 500.0) voltage_value = 500.0;
    if(voltage_value < 0.0) voltage_value = 0.0;

    if(current_value > 999.0) current_value = 999.0;
    if(current_value < 0.0) current_value = 0.0;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AUXR |= 0x80;      // 定时器0为1T模式
    TMOD &= 0xF0;      // 设置定时器0为16位自动重装
    TL0 = 0x66;        //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 清除TF0标志
    TR0 = 1;           //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            // 打开总中断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imer_count++;
    if(timer_count >= 500) {  // 500ms
        timer_count = 0;
        Measure_Voltage_Current();  // 每500ms更新一次测量值
    }
}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IO口
    P3M0 = 0x0C;  // P3.2, P3.3推挽输出
    P3M1 = 0x00;

    ADC_Init();
    OLED_Init();
    Timer0_Init();
    Show_Boot_Screen(); // 上电显示版本号

    while(1) {
        if(display_flag)
                                        {
         Show_Main_Screen();
        }
        Delay_ms(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