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包可不可以用同类开关电源代替?

楼主(2026-01-13):
例如6串21700电池包(22.2V/4AH)带保护板。其中个体电池损坏,可不可以用22-24V/10A的开关电源代替?甩开串联在P-的功率开关管直接P+P-两端。

网友A:
你要是自己玩玩没问题,但是你要做成产品或者长时间使用我劝你善良,打火机里面那个点火器知道吧,上千伏特为啥电不死人,高压电几百伏特能把让人原地升天为啥?因为它们最大电流不同。

网友B:
在满足负载最大电流不超过10A且能容忍电源纹波的前提下,可以用22-24V/10A开关电源临时替代损坏的锂电池,否则不建议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满足负载最大电流不超过10A且能容忍电源纹波的前提下,可以用22-24V/10A开关电源临时替代损坏的锂电池, ...

我就是用外接电源临时替代实验,外接电源接原来保护板的P+P-(不是原来电池组的+-极),可以开机,进行各种模式设置,但电量显示0%!不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外接电源临时替代实验,外接电源接原来保护板的P+P-(不是原来电池组的+-极),可以开机,进行各 ...

应该是没有识别到他有存储电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