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LM35测量温度

楼主:
用Arduino多功能扩展板,LM35温度传感器模块测量温度,不需外接线,将LM35模块有字面向前(数码管方向),三个脚按顺序插入图中三个插孔中。

Arduino源程序如下:
// LM35温度传感器 + 4位数码管显示(74HC595驱动)

// 引脚定义
#define LM35_PIN A4          // LM35连接到模拟引脚A4
int latchPin = 4;           // 74HC595锁存引脚
int clockPin = 7;           // 74HC595时钟引脚
int dataPin = 8;            // 74HC595数据引脚

// 数码管段选表(0-9,共阴数码管)
// 格式:dp,g,f,e,d,c,b,a
unsigned char segTable[] = {
  0xC0, // 0: 1100 0000
  0xF9, // 1: 1111 1001
  0xA4, // 2: 1010 0100
  0xB0, // 3: 1011 0000
  0x99, // 4: 1001 1001
  0x92, // 5: 1001 0010
  0x82, // 6: 1000 0010
  0xF8, // 7: 1111 1000
  0x80, // 8: 1000 0000
  0x90, // 9: 1001 0000
  0xFF  // 空白显示
};

// 数码管位选表(4位共阴数码管)
// 每个位选码选中一位数码管(低电平有效)
unsigned char digitSelect[] = {
  0xF1, // 1111 0001 - 选中第1位(最左边)
  0xF2, // 1111 0010 - 选中第2位
  0xF4, // 1111 0100 - 选中第3位
  0xF8  // 1111 1000 - 选中第4位(最右边)
};

// 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isplayBuffer[] = {0, 0, 0, 0};

// 温度变量
float temperature = 0.0;

// 时间变量
unsigned long lastTempRead = 0;
const unsigned long tempReadInterval = 1000; // 1秒读取一次温度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串口

  // 设置74HC595引脚为输出
  pinMode(latchPin, OUTPUT);
  pinMode(clockPin, OUTPUT);
  pinMode(dataPin, OUTPUT);

  // 设置LM35引脚为输入
  pinMode(LM35_PIN, INPUT);

  // 初始显示"----"
  for (int i = 0; i < 4; i++) {
    displayBuffer[i] = 10; // 10对应空白
  }

  Serial.println("LM35温度传感器 - 4位数码管显示");
  Serial.println("初始化完成...");
}

// 读取LM35温度
float readLM35Temperature() {
  // 读取模拟值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LM35_PIN);

  // 转换为电压(假设参考电压为5V)
  float voltage = sensorValue * (5.0 / 1023.0);

  // LM35每10mV对应1°C,所以电压*100得到温度
  float temp = voltage * 100.0;

  return temp;
}

// 更新显示缓冲区
void updateDisplayBuffer(float temp) {
  // 确保温度在合理范围内
  if (temp < 0) temp = 0;
  if (temp > 99.9) temp = 99.9;

  // 将温度值乘以10转换为整数,便于分离各位数字
  int tempInt = (int)(temp * 10);

  // 分离各位数字
  int tens = tempInt / 100;              // 十位
  int ones = (tempInt % 100) / 10;       // 个位
  int tenths = tempInt % 10;             // 十分位

  // 更新显示缓冲区
  if (tens == 0) {
    displayBuffer[0] = 10;  // 十位为0时显示空白
  } else {
    displayBuffer[0] = tens;  // 显示十位
  }

  displayBuffer[1] = ones;      // 显示个位(带小数点)
  displayBuffer[2] = tenths;    // 显示十分位

  // 第4位显示"C"表示摄氏度(这里用8表示,但实际会特殊处理)
  displayBuffer[3] = 12;  // 特殊值,在显示函数中会转换为"C"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Digits() {
  // 循环显示4位数码管
  for (int i = 0; i < 4; i++) {
    digitalWrite(latchPin, LOW);  // 准备发送数据

    // 获取当前位的段选码
    unsigned char segCode;

    if (i == 3) {
      // 第4位显示摄氏度符号"C"(段码:1100 0110 = 0xC6)
      segCode = 0xC6;
    } else {
      segCode = segTable[displayBuffer[i]];

      // 如果是第1位(个位),添加小数点
      if (i == 1 && displayBuffer[i] != 10) {
        segCode &= 0x7F;  // 清除最高位(dp位),使其显示小数点
      }
    }

    // 发送段选数据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MSBFIRST, segCode);

    // 发送位选数据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MSBFIRST, digitSelect[i]);

    digitalWrite(latchPin, HIGH);  // 锁存数据,更新显示

    // 短暂延时,实现动态扫描
    delay(1);
  }
}

void loop()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 定期读取温度
  if (currentMillis - lastTempRead >= tempReadInterval) {
    lastTempRead = currentMillis;

    //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 = readLM35Temperature();

    // 更新显示缓冲区
    updateDisplayBuffer(temperature);

    // 串口输出
    Serial.print("温度: ");
    Serial.print(temperature, 1);  // 显示1位小数
    Serial.println(" °C");
  }

  // 持续刷新数码管显示
  // 每50ms刷新20次,确保稳定显示
  static unsigned long lastDisplayTime = 0;
  if (currentMillis - lastDisplayTime >= 50) {
    lastDisplayTime = currentMillis;

    // 显示20次(约40ms)
    for (int i = 0; i < 20; i++) {
      displayDigits();
    }
  }
}

/*
硬件连接说明:

1. LM35连接:
   VCC -> Arduino 5V
   OUT -> Arduino A4
   GND -> Arduino GND

2. 74HC595连接(两个芯片级联):
   第一个74HC595(控制段选):
     DS (14脚) -> Arduino 8
     SH_CP (11脚) -> Arduino 7
     ST_CP (12脚) -> Arduino 4
     MR (10脚) -> VCC
     OE (13脚) -> GND
     Q0-Q7 -> 数码管段选引脚(a,b,c,d,e,f,g,dp)

   第二个74HC595(控制位选):
     DS (14脚) -> 第一个74HC595的Q7' (9脚)
     SH_CP (11脚) -> Arduino 7(与第一个共用)
     ST_CP (12脚) -> Arduino 4(与第一个共用)
     MR (10脚) -> VCC
     OE (13脚) -> GND
     Q0-Q3 -> 数码管位选引脚(COM1-COM4)

3. 4位共阴数码管:
   段选引脚(a-g,dp) -> 第一个74HC595的Q0-Q7
   公共阴极(COM1-COM4) -> 第二个74HC595的Q0-Q3

注意:
1. 段选引脚需要串联220Ω限流电阻
2. 确保74HC595的VCC(16脚)接5V,GND(8脚)接GND
3. 数码管是共阴极,所以位选低电平时该位数码管被选中

显示格式:
第1位:十位温度(如果为0则显示空白)
第2位: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第3位:十分位温度
第4位:摄氏度符号"C"
示例:25.6°C 显示为 "25.6C"
*/

// 如果需要显示负温度,可以使用以下扩展代码:
/*
// 在segTable数组中添加负号
unsigned char segTable[] = {
  // ... 原有的0-9和空白
  0xBF, // 负号 (-): 1011 1111
};

// 修改updateDisplayBuffer函数:
void updateDisplayBuffer(float temp) {
  if (temp < 0) {
    // 显示负号
    temp = -temp;
    if (temp > 99.9) temp = 99.9;

    int tempInt = (int)(temp * 10);
    int ones = (tempInt % 100) / 10;
    int tenths = tempInt % 10;

    displayBuffer[0] = 11;  // 负号
    displayBuffer[1] = ones;
    displayBuffer[2] = tenths;
    displayBuffer[3] = 12;  // "C"
  } else {
    // 正温度显示逻辑(保持不变)
    if (temp > 99.9) temp = 99.9;

    int tempInt = (int)(temp * 10);
    int tens = tempInt / 100;
    int ones = (tempInt % 100) / 10;
    int tenths = tempInt % 10;

    if (tens == 0) {
      displayBuffer[0] = 10;  // 空白
    } else {
      displayBuffer[0] = tens;
    }

    displayBuffer[1] = ones;
    displayBuffer[2] = tenths;
    displayBuffer[3] = 12;  // "C"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