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改外接电源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26-01-15):
添可洗地机6串锂电池保护板电池损坏拆掉,想用相同电压的开关电源代替。6个300Ω串联电阻模拟原来各节电池的分压做MOS开关管的控制信号。模拟电池电压都是3,9V。(在锂电池的安全电压范围以内)不具备关断MOS管的范围。但是P+,P-没有电压输出。是什么信号阻止了MOS管的导通?
把保护板B-和P-直连电量还是显示0%。

网友A:
电路图画出来

网友B:
把电阻改为电容试一下呢?

网友B:
以前有遇到过,单节充电电路,不接电池时充电灯狂闪,焊一个10uF的电容就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阻改为电容试一下呢?

六节电池去掉改接外接电源。6个电阻串联成分压电路,分压点提供模拟的每节电池电压信号来保证保护板MOS管的导通,(原来的电池电压低于或高于3.0或4.2VMOS管截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六节电池去掉改接外接电源。6个电阻串联成分压电路,分压点提供模拟的每节电池电压信号来保证保护板MOS管 ...

300欧电阻换10k,6个10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六节电池去掉改接外接电源。6个电阻串联成分压电路,分压点提供模拟的每节电池电压信号来保证保护板MOS管 ...

你都用电源了,电池包保护电路板好留着干嘛,短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遇到过,单节充电电路,不接电池时充电灯狂闪,焊一个10uF的电容就解决。

保护板不能去掉,不是单纯的电池供电保护板,板上还有两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欧电阻换10k,6个10k

300Ω换成10K?6个300Ω分压,分压点的带负载能力强,不至于被取样电流拉低?换成10K,分压点电位可能不如300Ω稳定吧?(虽然泄放电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遇到过,单节充电电路,不接电池时充电灯狂闪,焊一个10uF的电容就解决。

很受启发!6个300Ω电阻分别并联一个大电容试试,,,,,实验结果无效!外接电源端并联4700u电容,无效。

网友D:
保护板有一个叫均衡电路,实际你每节的电池之间(3.9V误差太大要精确到mV)不均衡导制不能正常开启mos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0Ω换成10K?6个300Ω分压,分压点的带负载能力强,不至于被取样电流拉低?换成10K,分压点电位可能不 ...

我怀疑你电流过大触发电池保护板的过流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电流过大触发电池保护板的过流保护了

电机主回路电流很大10A以上!但电量显示是0%,电机主回路根本没有接通。外接电源功率容量没问题的(24V/12A)。关键问题就是保护板MOS管截止,电量显示0%。电池拆掉了,按理说保护板没用了,可是不接又不行,保护板上有线排连接,,,,,,,

网友:
保护板有一个叫均衡电路,实际你每节的电池之间(3.9V误差太大要精确到mV)不均衡导制

“”不均衡导制不能正常开启mos管“”?实际上锂电池串各节电压不可能相等?否则为什么其中一节电压异常MOS管就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