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NTC热敏采集温度为什么偏高两度,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滤波?

楼主:
在不同温度区间都有不同的温差,但是普遍偏高2度,使用的查表法,用的是厂商给的阻值表的中心值计算的,表使用的是0到99
                for (index = 0; index < 99; index++)
                {
                    if (adc_value_old >= adc_table[index])
                        break;
                }
                diff = adc_table[index-1]-adc_value_old;
                current_in_temp = (index-1)*10+diff*10/(adc_table[index-1]-adc_table[index]);

网友A(2026-01-15):
此温度表常温范围误差小于1度,如果有对照数据可以保存在EEPROM修正误差

网友B:
最终的温度会受到nTc电阻,分压电阻精度参考电压波纹等等的影响如果是有规律的偏移12度软件修正一下就行了

网友C:
转换不准确可能是供电纹波大,分压电阻误差大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温度表常温范围误差小于1度,如果有对照数据可以保存在EEPROM修正误差

我用的也是同类型的热敏,阻值表的大小和你差不多,不知道怎么偏高两度,最后直接减两度,实测和标准温度计相差小于0.5

网友E:
偏差相对固定的话,测量值减偏差值进行校正就行

网友F:
看不到你的数据库的排列方式,但你用的是NTC,应该减去后边线性插值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