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N串口没反应

楼主(2026-01-16):
闲来无事,想想自己烧写单片机的串口,感觉不够简约,设计一个手动吧,
原理图很简单,就是加了个手动自锁开关
板子样式

焊接好了,WIN10系统,识别不了芯片,哪里的原因,难道8脚340n内置晶振不好用,
以前我用过这种芯片,还行啊,
换上原来的串口工具CH341就能用,欢迎高手指导

网友A:
哥们TX是发送脚,你给他加个二极管对内什么意思
另外CH340N如果是5V供电需要8号脚对地0.1uf去耦

网友A:
另外哥们,你这个电路是3V3供电电路,如果要5V供电的话,8号引脚(v3)要加0.1uf电容对地。下次画电路板前先看看规格书

楼主:
问题找到了,V8引脚必须接滤波电容,疏忽大意,现在已经正常工作了,,成了无用帖,如何删除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V8引脚必须接滤波电容,疏忽大意,现在已经正常工作了,,成了无用帖,如何删除呢

不用删除,给后来的参考,这才是论坛。